[充电器] 锂电池、磷酸铁锂电池和铅酸电池升压电池充电IC

楼主(2021-09-15):
概述
QF4300是一款工作于4V到28V的PFM升压型电池充电控制集成电路。QF4300内部集成有基准电压源,+5V电压调制单元,电感电流检测单元,电池电压检测电路和片外N沟道MOSFET驱动电路等,具有外部元件少,电路简单等优点。 非常适合锂电池、磷酸铁锂电池和铅酸电池的充电控制
当接通输入电源时,QF4300进入充电状态,控制片外N沟道MOSFET导通,电感电流上升,当上升到外部电流检测电阻设置的上限时,片外N沟道MOSFET截止,电感电流下降,电感中的能量转移到电池中。当电感电流下降到外部电流检测电阻设置的下限时,片外N沟道MOSFET再次导通,如此循环。电池电压通过电阻分压网络反馈到FB管脚,当FB管脚电压达到1.205V(典型值)时,充电过程结束,片外N沟道MOSFET保持截止状态。
当FB管脚电压下降到再充电阈值时,QF4300再次进入充电状态。QF4300最高工作频率可达1MHz,工作温度范围从-40℃到+85℃
QF4300采用6管脚的SOT23封装。

产品特点
Ø 输入电压范围:4V 到 28V
Ø 电感电流检测
Ø 电池电压监测
Ø 高达1MHz开关频率
Ø 自动再充电功能
Ø 高达25W输出功率
Ø 5V,5mA内部稳压器
Ø 工作温度范围:-40℃到85℃
Ø SOT23-6封装
应用领域
Ø 产品无铅,满足rohs
Ø 锂电池充电控制
Ø 磷酸铁锂电池充电控制
Ø 铅酸电池充电控制
Ø 独立充电器

1.5 管脚分布及功能说明
功能描述
1 CSN
电感电流检测负输入端。在VIN管脚和CSN管脚
之间接一个电流检测电阻RCS,用以检测电感电流
(输入电流)。正常工作时,(VIN-CSN)的上限为
150毫伏(典型值),下限为120毫伏(典型值)
2 FB
电池电压检测输入端。一般情况下,FB管脚接到
外部电阻分压网络以监测电池电压。当FB管脚电
压上升到1.205V(典型值)时,QF4300进入充电结
束状态;在充电结束状态,当FB管脚电压下降到
1.155V(典型值)时,QF4300再次进入充电状态。
3 VIN
电源正输入端。
VIN管脚为QF4300内部电路提供
工作电源,同时也是电感电流
(输入电流)检测
的正输入端。
4 VCC
5V电压输出端。 外接4.7uF或10uF电容(图1中的
C2),提供5V输出电压,最大电流输出能力5毫安。
5 DRV
功率管栅极驱动端。连接到外部N沟道场效应晶
体管(MOSFET)的栅极。
6 GND
电源地。

网友A(2021-10-27):
外N沟道MOSFET截止,电感电流下降,电感中的能量转移到电池中。当电感电流下降到外部电流检测电阻设置的下限时,片外N沟道MOSFET再次导通,如此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