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HC32M120中断向量

楼主(2021-09-15):
请教HC32M120中断向量怎么跟具体外设对应,我想使用UART1和UART3的中断方式收发。可是向量表都是数字编号命名:EXINT00_HandlerEXINT01_Handler
EXINT02_Handler
EXINT03_Handler
EXINT04_Handler
EXINT05_Handler
EXINT06_Handler
EXINT07_Handler
IRQ008_Handler
IRQ009_Handler
IRQ010_Handler
IRQ011_Handler
IRQ012_Handler
IRQ013_Handler
IRQ014_Handler
IRQ015_Handler
IRQ016_Handler
IRQ017_Handler
IRQ018_Handler
IRQ019_Handler
IRQ020_Handler
IRQ021_Handler
IRQ022_Handler
IRQ023_Handler
IRQ024_Handler
IRQ025_Handler
IRQ026_Handler
IRQ027_Handler
IRQ028_Handler
IRQ029_Handler
IRQ030_Handler
IRQ031_Handler

网友A:
在手册的12章中断控制器中,有对应的中断向量表,再看看DDL中有中断的应用的例子一看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