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E103RBT6定时器3通道0和通道1输入捕获异常

楼主(2021-09-15):
代码:
/*
function :ec风机fg反馈信号输入初始化 PB6/7引脚 无需映射
input                 :无
output         :无
*/
static void ec_motor_fg_input_config(uint16_t psc,uint16_t per)
{
        timer_ic_parameter_struct timer_icinitpara;
  timer_parameter_struct timer_initpara;

        rcu_periph_clock_enable(ec1_fg_rcu_clk);
        rcu_periph_clock_enable(ec2_fg_rcu_clk);
        rcu_periph_clock_enable(ec_time_fg_rcu_clk);

        gpio_init(ec1_fg_gpio_port,GPIO_MODE_IN_FLOATING,GPIO_OSPEED_50MHZ,ec1_fg_gpio_pin);
        gpio_init(ec2_fg_gpio_port,GPIO_MODE_IN_FLOATING,GPIO_OSPEED_50MHZ,ec2_fg_gpio_pin);

        timer_deinit(ec_fg_timer);
        timer_initpara.prescaler         = psc;
        timer_initpara.alignedmode       = TIMER_IC_POLARITY_RISING;
        timer_initpara.counterdirection  = TIMER_COUNTER_UP;
        timer_initpara.period            = per;
        timer_initpara.clockdivision     = TIMER_CKDIV_DIV1;
        timer_initpara.repetitioncounter = 0;
        timer_init(ec_fg_timer,&timer_initpara);

        timer_channel_input_struct_para_init(&timer_icinitpara);
        timer_icinitpara.icpolarity  = TIMER_IC_POLARITY_RISING;
        timer_icinitpara.icselection = TIMER_IC_SELECTION_DIRECTTI;
        timer_icinitpara.icprescaler = TIMER_IC_PSC_DIV1;
        timer_icinitpara.icfilter    = 0x04;
        timer_input_capture_config(ec_fg_timer,ec1_fg_channel,&timer_icinitpara);
        timer_input_capture_config(ec_fg_timer,ec2_fg_channel,&timer_icinitpara);

        timer_auto_reload_shadow_enable(ec_fg_timer);
        timer_interrupt_flag_clear(ec_fg_timer,ec1_fg_interrupt_flag);
        timer_interrupt_flag_clear(ec_fg_timer,ec2_fg_interrupt_flag);
        timer_interrupt_enable(ec_fg_timer,ec1_fg_interrupt_ch);
        timer_interrupt_enable(ec_fg_timer,ec2_fg_interrupt_ch);
        timer_enable(ec_fg_timer);
}
调用:ec_motor_fg_input_config(119,65535); 120MHZ/
宏定义
#define ec_fg_timer                                TIMER3
#define ec1_fg_channel                        TIMER_CH_0
#define ec2_fg_channel                        TIMER_CH_1
#define ec1_fg_interrupt_flag                TIMER_INT_FLAG_CH0        /* 定时器中断标志位 */
#define ec2_fg_interrupt_flag                TIMER_INT_FLAG_CH1        /* 定时器中断标志位 */
#define ec1_fg_interrupt_ch                TIMER_INT_CH0        /* 定时器中断通道 */
#define ec2_fg_interrupt_ch                TIMER_INT_CH1        /* 定时器中断通道 */
#define ec1_fg_gpio_port                        GPIOB                        /* ec风机1反馈端口 */
#define ec2_fg_gpio_port                        GPIOB                        /* ec风机2反馈端口 */
#define ec1_fg_gpio_pin                        GPIO_PIN_6                /* ec风机1反馈引脚 */
#define ec2_fg_gpio_pin                        GPIO_PIN_7                /* ec风机2反馈引脚 */
#define ec_time_fg_rcu_clk                        RCU_TIMER3                /* ec风机2定时器时钟fg */
#define ec1_fg_rcu_clk                        RCU_GPIOB                /* ec风机1反馈时钟 */
#define ec2_fg_rcu_clk                        RCU_GPIOB                /* ec风机2反馈时钟 */

中断处理函数:
void TIMER3_IRQHandler(void)
{
        if(SET == timer_interrupt_flag_get(ec_fg_timer,ec1_fg_interrupt_flag))
        {
                timer_interrupt_flag_clear(ec_fg_timer,ec1_fg_interrupt_flag);
                if(0 == ec1_ccnumber)
                {
                        /* 第一次中断读取一次数据 */
                        ec1_fg_read_value1 = timer_channel_capture_value_register_read(ec_fg_timer,ec1_fg_channel);
                        ec1_ccnumber = 1;
                }
                else if(1 == ec1_ccnumber)
                {
                        /* 第二次中断读取一次数据 并计算产值和输入频率 */
                        ec1_fg_read_value2 = timer_channel_capture_value_register_read(ec_fg_timer,ec1_fg_channel);
                        if(ec1_fg_read_value2 > ec1_fg_read_value1)
                        {
                                /* 第二次读取数据大于第一次,说明未越过重装载值 */
                                ec1_count = ec1_fg_read_value2 - ec1_fg_read_value1;
                        }
                        else
                        {
                                /* 第二次读取数据小于第一次,说明已越过重装载值 */
                                ec1_count = (0xFFFFU - ec1_fg_read_value1) + ec1_fg_read_value2;
                        }
                        ec1_fre_data = 1000000/ec1_count;
                        ec1_ccnumber = 0;
                }
        }
        if(SET == timer_interrupt_flag_get(ec_fg_timer,ec2_fg_interrupt_flag))
        {
                timer_interrupt_flag_clear(ec_fg_timer,ec2_fg_interrupt_flag);
                if(0 == ec2_ccnumber)
                {
                        /* 第一次中断读取一次数据 */
                        ec2_fg_read_value1 = timer_channel_capture_value_register_read(ec_fg_timer,ec2_fg_channel);
                        ec2_ccnumber = 1;
                }
                else if(1 == ec2_ccnumber)
                {
                        /* 第二次中断读取一次数据 并计算产值和输入频率 */
                        ec2_fg_read_value2 = timer_channel_capture_value_register_read(ec_fg_timer,ec2_fg_channel);
                        if(ec2_fg_read_value2 > ec2_fg_read_value1)
                        {
                                /* 第二次读取数据大于第一次,说明未越过重装载值 */
                                ec2_count = ec2_fg_read_value2 - ec2_fg_read_value1;
                        }
                        else
                        {
                                /* 第二次读取数据小于第一次,说明已越过重装载值 */
                                ec2_count = (0xFFFFU - ec2_fg_read_value1) + ec2_fg_read_value2;
                        }
                        ec2_fre_data = 1000000/ec2_count;
                        ec2_ccnumber = 0;
                }
        }
}

读出来的数据ec1_fre_data/ec2_fre_data数据没有任何规律, 单片机GD32E103RBT6,引脚PB6/7  配置参考官方例程,想请教大佬帮忙解答下

网友A:
检查一次配置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