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链] 烧录出问题了 求帮助

楼主(2021-09-15):
HK config烧录 hk32f030MF4P6
请先切换到[Option Bytes]页面, 点击【擦除】按钮解除目标器件读保护!
然后怎么操作??

网友A:
【1】你想操作什么?
【2】具体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你想操作什么?
【2】具体什么问题?

烧录不进去
HK config烧录 hk32f030MF4P6 提示
“请先切换到[Option Bytes]页面, 点击【擦除】按钮解除目标器件读保护!”
点击擦除 还是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烧录不进去
HK config烧录 hk32f030MF4P6 提示
“请先切换到[Option Bytes]页面, 点击【擦除】按钮解 ...

【1】存储空间选择是否有选择为optbytes?
【2】你是从level几改为level几?注意level 2是不可恢复的。

网友B:
用得什么牌子的工具啊?兄弟可以电话联系我。www.opteeq.com 华东区

网友C(2021-11-09):
看来是设置和选项的问题了~

网友D:
之前我也碰到这个问题,HK config烧录进入保护之后,怎么操作都解除不了保护,后来就不用这个烧录了,日常调试就用stlink,批量就在网上买了个烧录器,芯片保护了之后就用烧录器解下锁就行了

网友E:
楼主有jlink 么 用jlink解除保护吧

网友F:
这个和STM32差不多吧,如果仿真器不好用的话,可以用ISP烧录一下 ,烧个随便的程序代码就行

网友G:
别的仿真器还是不太会用呀,楼主你这是什么仿真器、

网友H:
没遇到楼主这种情况,是锁住了吧,用仿真器解决试试呢?

网友I:
问题不大,用jlink和segger的jflash软件就可以解决的,全擦就可以

网友J:
楼主来个图吧,方便给你讲讲

网友K:
我只会用jlink,觉得连上就可以flash全擦,就可以重新烧录程序了

网友L:
你是用什么仿真器啊?软件是哪个?

网友M:
点击擦除 提示什么?

网友N:
请问,HK是很容易被锁吗?

网友O:
属实,之前我也遇到过用别的仿真器解锁解不开的,但是用jlink就好使的,可以看看是否是烧录软件的事儿

网友P:
HKconfig是使用的什么仿真器啊?

网友Q:
点击【擦除】按钮解除目标器件读保护!之后提示什么?方便截个图么?

网友R:
还有,是不是把SWD的接口屏蔽了啊 这样的话也不能擦除成功的

网友S:
没这么复杂吧 如果要擦除 可以用串口烧录个普通程序 就擦除成功了

网友T:
擦除之后就好了啊,你是没有擦除成功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