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03/403A]
电脑找不到ATF403A DFU 设备

楼主(2021-09-15):
:我换掉STM32F407VG为AT32403AVG;l连接电脑后,电脑没有找到DFU设备;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楼主:
更改:AT32F403A

网友A:
这两个芯片的USB外设是不一样的

楼主:
是哪里不同,我如何做比较好?谢谢

网友A:
你说的DFU是你们的程序还是原厂的bootloader,如果是你们的程序,是需要将ST407的USB进行移植才能在AT403上跑的。

楼主:
DFU不是原厂出厂前就烧写了?我是想要通过DFU功能 下载我原来写好的代码到芯片中。

网友B:
明白你的意思了,你是需要使用ISP工具,用AT32出厂烧写好的DFU。那以下链接的帖子的ISP工具相关资料应该是你需要的。。
https://bbs.21ic.com/icview-3140882-1-1.html

网友A:
这个你要安装下原厂DFU驱动吧,官网应该可以下载,另外要确定下芯片是否有正常跑起来。

网友B:
如楼上所讲,官网有的。

楼主:
有安装了;电路板上的CPU原来是STM32F407的,是可以正常工作;电路不变的情况下,只更改CPU为AT32F403A;其他不变;但是USB接入到电脑,电脑没有发现DFU设备(CPU是空片);电脑ISP软件及驱动是有安装 的。

网友B(点评):
STM32F407和AT32F403A 引脚和软件都不兼容吧。

楼主:
管脚是兼容,有核对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