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microchip direct是不是最近不太正常

楼主(2021-09-15):
如题,搜索芯片型号出来的还有不一样的东西,
顺便说下现在pic33芯片这么贵了啊,都上三位数了。。。

网友A:
这么贵,你还用,服了。

网友B:
能用这个系列芯片的应该都不会考虑硬件这点成本吧?

网友C:
电话打不通,邮件也不回,打总部电话,让从代理商或MOUSER上买

网友D:
现在芯片简直是一天一个价,有的高的离谱,服了,何时

网友E:
试了下,搜索DSPIC33CK32MP105-I/PT没问题,可以清理下缓存或者用浏览器的匿名者模式访问看一下。
新的dsPIC33CK系列很便宜,100M主频,3.5M的ADC,250ps的PWM,上面那个型号还有现货,价格找代理商,估计也就1.几刀就够了,做电机电源挺香的啊。

网友F:
是不是因为这个芯片稳定,所以,一直还是选用这个芯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