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资料] LPC824Lite开发板试用

楼主(2021-09-15):
@TOC第一次试用优龙的产品,全中文的网站,一眼看去,很清楚!
试用过程
刚收到的开发板,就直接打开了,如下图所示:
资料准备
打开优龙的官网,简单看了一下介绍,点右面的 “规格书下载”,等待资料下载完成,如下图所示:
从资料上来看,资料可以说是非常贴心的,基本上避免了从官网再找其他资料,不过大体浏览下了官网,当年应该是一款非常流行的板子,评测贴,拆机贴很多:可以参考一些非常好的拆箱贴,当然,也可以从资料的使用手册来进行,还是挺全的。
硬件过程
从官网上描述所看,主要硬件包括: LPC824M201JHI33 Cortex-M0+ MCU 32KB 片内Flash 8KB RAM 2Kb I2C EEPROM(AT24C02 4MB SPI Flash(W24Q32) CMSIS-DAP板载调试接口 10针JTAG接口 Arduino R3兼容接口 ADC可调电位器 3颗CMSIS-DAP调试状态指示灯 8颗用户LED指示灯 4个按键,包括复位按键和3个中断按键
软件过程安装dap驱动
板载调试下载器usbdap,需要安装驱动,直接安装光盘里-->实用工具包-->mbedWinSerial_16466.exe文件即可,安装成功后,会出现如下所示:USBDAP接口为调试、下载或串行通信接口,具体的接口功能和USBDAP内部板级支持包有关。官方出厂默认为大容量存储设备闪存编程接口(开发板被模拟成一个U盘,拷贝到该U盘的文件会被烧写为BootLoader),调试串口、仿真器三个功能。
开发环境搭建
在sdk文件中,随便打开一个工程文件,当然前提是要下好824的开发包,配置成dap方式下载即可,还是比较顺畅的,由于平时一直是用stm32,对nxp多个下载方式,还是不太了解,所以需要进一步了解这方面的知识。
总结
其他例程,其实也是一样的,不再一一跑了。
扩展内容进入调试器的升级模式
先断开与电脑的连接,按住reset键同时再插入USB线与电脑相连。出现CRP DISABLE盘符的U盘,说明进入到固件升级模式然后打开调试器驱动,将第一个文件,改名后,复制到crp优盘中。如下图所示 :重新断开usb线后,再上电,若电脑中出现一个名为MBED的优盘,说明升级成功了。可以发现里面文件已经与刚开始时文件大不相同了。这种情况下,再随便找个工程编译,下载,后出“nvalid ROM Table”的错误,然后跳出"falsh download failed"错误。出现这种问题的原因是芯片进入了低功耗模式,从随便一个程序来看,程序最后,确实是执行了__WFI().解决的话,只能是先进ISP模式,下载一个没进低功耗的程序。==这其实是与stm32是一样的==
进入ISP,下载程序
进入步骤 :
  • 先按住板子上的ISP键,不放
  • 再按RESET键,按一下就可以
  • 再进keil,再点下载,应该就可以下进程序去了。

切换官方工程文件
详见下图:
关于板子的jp1
板子刚开的时候,就是断开的状态,看了一下原理图,其实是接的芯片的复位,所以一定要保持断开的状态。
通过u盘方式烧写目标代码
忘记是哪块nxp的板子了,之前用过这种方式,就是将编译好的bin代码,直接复制到模拟的u盘里,程序就可以自动运行。
总结
通过这个板子,进一步了解了nxp芯片,如果有可能,以后的项目,可以上一个有竞争力的nxp芯片试试。还是挺有收获的。尤其是了解了调试器模式,改变!还行,算是比较顺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