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瑞萨RA系列单片机Keil开发也可以用上图形化配置

楼主(2021-09-15):
RA系列是瑞萨2020年年底推出的一个系列单片机,采用ARM M23内核。相关新闻消息请查看
瑞萨电子RA产品家族新增超低功耗RA2L1 MCU产品群,具有高级电容式触摸感应功能,打造经济节能的IoT节点HMI应用

瑞萨是日本的一个电子元件产品供应商,全球排名还是很靠前的。不同的厂家都提供了不同的软件解决方案,那么作为日本

的代表,瑞萨这次以ARM内核做的单片机开发上是否也与众不同呢?
瑞萨官方提供了集成开发环境E2 Studio,这次呢,第一次(个人观点啊)尝试使用ARM内核的,而Keil for ARM是ARM旗下的一款开发软件。
那么理应也支持该系列的单片机。接下来就跟随我一起去看看吧。
需求:在MDK的pack管理器找到瑞萨RA系列,安装pack支持,发现安装后几乎没有源码编写的支持文件。

去官方查看,发现没有提供传统的标准库函数文件,需要下载一个可图形化配置的辅助工具。
基于RTE创建工程

勾选Flex Software 的RA Configuration后,单击后面的箭头,命令行执行搜索RA智能配置器安装情况
因为没有安装,会提示没发现RA Smart Configurator,让你去下载啊,我就去下载了:
https://www2.renesas.cn/kr/en/software-tool/ra-smart-configurator
下载完成后安装,再次点那个三角箭头,检索到配置工具,具备了基本的开发环境了。
接下来创建项目。如下图所示,我们基于RTE创建工程:

然后弹出图形化配置工具

给工程起名和设置存储路径

然后下一步,进行芯片选择,因为刚出的这个,所以这个工具里只能看到一个,先选了再说,反正配置上都一样

之后,看你选择RTOS不,不用,就下一步

然后选择模板,完成。

如果弹出

说明你没有以管理员权限打开这个软件,你可以先OK了,然后去删了那个文件,然后再点完成,就重新生成了新的同名的Keil工程文件

之后一通的复制文件操作,给你的工程填满需要的文件
之后就弹出配置软件的界面了,先注意下图中指明的一些点位

比如我们要点灯,就要用到Pins的设置,如下图所示,我们完成P103的输出设置。

也可以实现时钟系统设置

也可以设置中断

我们就先简单的设置个P103管脚为输出,然后点灯就完事。
配置好后,单击:Generate Project Content,生成工程内容,
之后就如下图所示看看了

我们发现Flex Software内有main.c文件
/* generated main source file - do not edit */
#include "hal_data.h"
            int main(void) {
              hal_entry();
              return 0;
            }
备注告诉我们,不要编辑,我们看,只调用了一个叫做hal_entry()的函数,看来,我们只要搞定这个函数内的东西就行了。
我们注意到
hal_entry.c中的
void hal_entry(void)
{
    /* TODO: add your own code here */

#if BSP_TZ_SECURE_BUILD
    /* Enter non-secure code */
    R_BSP_NonSecureEnter();
#endif
}
已经明确告诉我们,添加我们的代码在这里
然后我们就实现我们的Blink点灯就行了。
我们从下图中文件可以找到IO管脚的写函数

从下面的文件找到了延时函数

根据函数的说明或编译一下,定位到参数的定义类型处,查看哪些参数可用。
对于IO写函数的第一个控制参数在如下图的文件找到控制点

void hal_entry(void)
{
    /* TODO: add your own code here */
        while(1)
{
        R_IOPORT_PinWrite(&g_ioport_ctrl,BSP_IO_PORT_01_PIN_03,BSP_IO_LEVEL_LOW);
        R_BSP_SoftwareDelay(500,BSP_DELAY_UNITS_MILLISECONDS);
        R_IOPORT_PinWrite(&g_ioport_ctrl,BSP_IO_PORT_01_PIN_03,BSP_IO_LEVEL_HIGH);
        R_BSP_SoftwareDelay(500,BSP_DELAY_UNITS_MILLISECONDS);
}

#if BSP_TZ_SECURE_BUILD
    /* Enter non-secure code */
    R_BSP_NonSecureEnter();
#endif
}
完成Blink代码后,编译,工程配置输出hex文件。
然后按如下设置连接串口与开发板。

上图为视频截图,链接如下
RA生态工作室的个人空间_哔哩哔哩_bilibili
之后,通过如下软件烧录。连接好后,按下复位按键,然后单击START,完成烧录,取下,跳线帽,取下P201接地线,复位单片机,开始工作。

最后奉上工程,供大家验证。

楼主:
根据摸索以上新建工程的姿势是不完美的,不应该在Keil里面进行新建,完成好Keil的环境后
找到目录
C:\Renesas\RA\sc_v2021-07_fsp_v3.2.0\eclipse
启动软件rasc.exe
然后就是利用智能配置工具生成MDK工程, 然后配置完成后,再用Keil打开生成的工程,即可。

楼主:
操作视频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sf4y1n75E/

网友A(2022-06-17):
我用IAR, 每次编译都调用一遍RASC, 工程新增加的文件也给我移开了, 不用IAR软件, 还没办法用RASC打开原来的配置文件, 不知道哪里配置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IAR, 每次编译都调用一遍RASC, 工程新增加的文件也给我移开了, 不用IAR软件, 还没办法用RASC打开原来的 ...

这个问题比较难搞,可能安装的这个互相配合的补丁版,就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