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PNP的三极管

楼主(2021-09-15):
(无正文)

网友A:
如果用于开关电路,则追求饱和压降Ueco低,确实会减少发热。如果用于非开关电路,则理解不了所谓Uec低是什么意思,Uec是你的电路决定的,制造厂决定不了。

真的用于开关电路,还是建议使用MOS管。同电流的MOS管并不比PNP三极管贵,发热却小多了。

网友B:
mos太贵 是你渠道 型号不对

网友C:
同电流的MOS管确实不比PNP贵,除非你电压特高。

网友D:
还是用PMOS吧,就算PNP上0.2V的饱和压降,5A也是1W,TO252的温升肯定高得不行,选个5~10mR的PMOS才是正解。

网友E:
看看驱动IGBT的PMOS,2SA19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