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软件]
MM32SPIN06的CAN通信帧ID发送数据和写入数据对不上

楼主(2021-09-16):
目前用到MM32SPIN06PF,仿真查看的数据配置的帧ID和写书数据都是对的,但是发送到总线上帧ID就对不上,但是数据包的数据都是对的,这是哪里配置还不对吗。帧类型扩展帧
static void CAN_GPIO_Config(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ÍâÉèʱÖÓÉèÖÃ*/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GPIOB, ENABL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CAN1,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SYSCFG, ENABLE);

        /* Configure CAN pin: RX PA1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8;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 ÉÏÀ­ÊäÈë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CAN pin: TX PA12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 ¸´ÓÃÍÆÍìÊä³ö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PinAFConfig(GPIOB, GPIO_PinSource8, GPIO_AF_4);
        GPIO_PinAFConfig(GPIOB, GPIO_PinSource9, GPIO_AF_4);

}

static void CAN_Mode_Config(void)
{
  CAN_Peli_InitTypeDef          CAN_Peli_InitStructure;
        RCC_ClocksTypeDef             RCC_Clocks;
//        u32 idCodeTemp1, idMaskTemp1;
//        u32 idCodeTemp2, idMaskTemp2;
        CAN_Peli_FilterInitTypeDef    CAN_Peli_FilterInitStructure;
        //Enter reset mode
        CAN_ResetMode_Cmd(CAN1, ENABLE);
        //CAN enters Peli mode
        CAN_Mode_Cmd(CAN1, CAN_PELIMode);

        RCC_GetClocksFreq(&RCC_Clocks);

        CAN_Peli_StructInit(&CAN_Peli_InitStructure);
        CAN_Peli_FilterStructInit(&CAN_Peli_FilterInitStructure);
        CAN_AutoCfg_BaudParam( &CAN_Peli_InitStructure, RCC_Clocks.PCLK1_Frequency, 50000);
        //sampling point
        CAN_Peli_InitStructure.SAM = RESET;
        //Self-test mode
        CAN_Peli_InitStructure.STM = DISABLE;
        //Listen to model
        CAN_Peli_InitStructure.LOM = DISABLE;
        //  CAN_Peli_InitStructure.EWLR = 0x96;
        CAN_Peli_Init(&CAN_Peli_InitStructure);
}

static void CAN_NVIC_Config(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one bit for preemption priority */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1);
                 /*ÖжÏÉèÖÃ*/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CAN_IRQn;           //CAN1 RX0ÖжÏ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iority = 0;                   //ÇÀÕ¼ÓÅÏȼ¶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static void CAN_Mode_Config(void)
{
  CAN_Peli_InitTypeDef          CAN_Peli_InitStructure;
        RCC_ClocksTypeDef             RCC_Clocks;
//        u32 idCodeTemp1, idMaskTemp1;
//        u32 idCodeTemp2, idMaskTemp2;
        CAN_Peli_FilterInitTypeDef    CAN_Peli_FilterInitStructure;
        //Enter reset mode
        CAN_ResetMode_Cmd(CAN1, ENABLE);
        //CAN enters Peli mode
        CAN_Mode_Cmd(CAN1, CAN_PELIMode);

        RCC_GetClocksFreq(&RCC_Clocks);

        CAN_Peli_StructInit(&CAN_Peli_InitStructure);
        CAN_Peli_FilterStructInit(&CAN_Peli_FilterInitStructure);
        CAN_AutoCfg_BaudParam( &CAN_Peli_InitStructure, RCC_Clocks.PCLK1_Frequency, 50000);
        //sampling point
        CAN_Peli_InitStructure.SAM = RESET;
        //Self-test mode
        CAN_Peli_InitStructure.STM = DISABLE;
        //Listen to model
        CAN_Peli_InitStructure.LOM = DISABLE;
        //  CAN_Peli_InitStructure.EWLR = 0x96;
        CAN_Peli_Init(&CAN_Peli_InitStructure);
}

static void CAN_Filter_Config(CAN_Mode ID, u32 idCode1, u32 idCode2, u32 mask1, u32 mask2)
{
        CAN_Peli_FilterInitTypeDef    CAN_Peli_FilterInitStructure;

        u32 idCodeTemp1, idMaskTemp1;
  u32 idCodeTemp2, idMaskTemp2;
  switch(ID)
                {
                        case StandardFrame_SingleFilter:
                                {
                                        idCodeTemp1 = idCode1 << (3 + 18);
                                        idMaskTemp1 = mask1 << (3 + 18);
                                        CAN_Peli_FilterInitStructure.AFM = CAN_FilterMode_Singal;
                                        CAN_Peli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Id0 = (idCodeTemp1 >> 24) & 0xff;
                                        CAN_Peli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Id1 = (idCodeTemp1 >> 16) & 0xff;
                                        CAN_Peli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Id2 = (idCodeTemp1 >> 8) & 0xff;
                                        CAN_Peli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Id3 = (idCodeTemp1 >> 0) & 0xff;

                                        CAN_Peli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MaskId0 = (idMaskTemp1 >> 24) & 0xff;
                                        CAN_Peli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MaskId1 = ((idMaskTemp1 >> 16) & 0xff) | 0x1f;
                                        CAN_Peli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MaskId2 = ((idMaskTemp1 >> 8) & 0xff) | 0xff;
                                        CAN_Peli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MaskId3 = ((idMaskTemp1 >> 0) & 0xff) | 0xff;
                                        break;
                                }
                        case ExtendedFrame_SingleFilter:
                                {
                                        idCodeTemp1 = idCode1 << 3;
                                        idMaskTemp1 = mask1 << 3;
                                        CAN_Peli_FilterInitStructure.AFM = CAN_FilterMode_Singal;
                                        CAN_Peli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Id0 = (idCodeTemp1 >> 24) & 0xff;
                                        CAN_Peli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Id1 = (idCodeTemp1 >> 16) & 0xff;
                                        CAN_Peli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Id2 = (idCodeTemp1 >> 8) & 0xff;
                                        CAN_Peli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Id3 = idCodeTemp1 & 0xff;

                                        CAN_Peli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MaskId0 = (idMaskTemp1 >> 24) & 0xff;
                                        CAN_Peli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MaskId1 = ((idMaskTemp1 >> 16) & 0xff);
                                        CAN_Peli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MaskId2 = ((idMaskTemp1 >> 8) & 0xff);
                                        CAN_Peli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MaskId3 = ((idMaskTemp1 >> 0) & 0xff);
                                        break;
                                }
                        case StandardFrame_DoubleFilter:
                                {
                                        idCodeTemp1 = idCode1 << (3 + 18);
                                        idMaskTemp1 = mask1 << (3 + 18);
                                        idCodeTemp2 = idCode2 << (3 + 18);
                                        idMaskTemp2 = mask2 << (3 + 18);
                                        CAN_Peli_FilterInitStructure.AFM = CAN_FilterMode_Double;
                                        CAN_Peli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Id0 = (idCodeTemp1 >> 24) & 0xff;
                                        CAN_Peli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Id1 = (idCodeTemp1 >> 16) & 0xff;
                                        CAN_Peli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Id2 = (idCodeTemp2 >> 24) & 0xff;
                                        CAN_Peli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Id3 = (idCodeTemp2 >> 16) & 0xff;

                                        CAN_Peli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MaskId0 = (idMaskTemp1 >> 24) & 0xff;
                                        CAN_Peli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MaskId1 = ((idMaskTemp1 >> 16) & 0xff) | 0x1f;
                                        CAN_Peli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MaskId2 = (idMaskTemp2 >> 24) & 0xff;
                                        CAN_Peli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MaskId3 = ((idMaskTemp2 >> 16) & 0xff) | 0x1f;
                                        break;
                                }
                        case ExtendedFrame_DoubleFilter:
                                {
                                        idCodeTemp1 = idCode1 << (3);
                                        idMaskTemp1 = mask1 << (3);
                                        idCodeTemp2 = idCode2 << (3);
                                        idMaskTemp2 = mask2 << (3);
                                        CAN_Peli_FilterInitStructure.AFM = CAN_FilterMode_Double;
                                        CAN_Peli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Id0 = (idCodeTemp1 >> 24) & 0xff;
                                        CAN_Peli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Id1 = (idCodeTemp1 >> 16) & 0xff;
                                        CAN_Peli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Id2 = (idCodeTemp2 >> 24) & 0xff;
                                        CAN_Peli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Id3 = (idCodeTemp2 >> 16) & 0xff;

                                        CAN_Peli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MaskId0 = (idMaskTemp1 >> 24) & 0xff;
                                        CAN_Peli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MaskId1 = (idMaskTemp1 >> 16) & 0xff;
                                        CAN_Peli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MaskId2 = (idMaskTemp2 >> 24) & 0xff;
                                        CAN_Peli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MaskId3 = (idMaskTemp2 >> 16) & 0xff;
                                        break;
                                }
                        default:break;
}
CAN_Peli_FilterInit(&CAN_Peli_FilterInitStructure);
CAN_Peli_ITConfig(CAN_IT_RI, ENABLE);
//Exit reset mode and enter working mode
CAN_ResetMode_Cmd(CAN1, DISABLE);
}

void CAN_Config(void)
{
  CAN_GPIO_Config();
  CAN_NVIC_Config();
  CAN_Mode_Config();
  CAN_Filter_Config(ExtendedFrame_SingleFilter,0xff,0xff,0x00,0x00);

}

楼主:
帧ID寄存器CAN_TXDATA1数据格式是左对齐,低三位无效。所以实际效果变成了输出的帧ID数据是写入数据右移了3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