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塘M487调试LAN8720A无法接收数据,发送数据正常

楼主(2021-09-16):
最近用M487调试LAN8720A PHY芯片,网口初始化正常,发送数据包也能用WireShark接收到。但M487就是没有触发RX中断。我测量了一下PHY的RX0/RX1是有波形的,现在不知道如何确认问题了。请大神赐教。
以下是EMAC初始化和操作代码,参考的是官方 ‘M480_BSP_CMSIS_V3.05.001\SampleCode\StdDriver\EMAC_TxRx’例程,使用描述符来管理发送和接收数据。

void EMAC_PhyInit(void)
{
    uint32_t reg;
    uint32_t i = 0UL;

    /* Reset Phy Chip */
    EMAC_MdioWrite(PHY_CNTL_REG, EMAC_PHY_ADDR, PHY_CNTL_RESET_PHY);

    /* Wait until reset complete */
    while (1)
    {
        reg = EMAC_MdioRead(PHY_CNTL_REG, EMAC_PHY_ADDR) ;
        if ((reg & PHY_CNTL_RESET_PHY)==0UL)
        {
            break;
        }
    }
    while(!(EMAC_MdioRead(PHY_STATUS_REG, EMAC_PHY_ADDR) & PHY_STATUS_LINK_VALID))
    {
        if(i++ > 80000UL)       /* Cable not connected */
        {
            EMAC->CTL &= ~EMAC_CTL_OPMODE_Msk;
            EMAC->CTL &= ~EMAC_CTL_FUDUP_Msk;
            break;
        }
    }

    if(i <= 80000UL)
    {
        /* Configure auto negotiation capability */
        EMAC_MdioWrite(PHY_ANA_REG, EMAC_PHY_ADDR, PHY_ANA_DR100_TX_FULL |
                       PHY_ANA_DR100_TX_HALF |
                       PHY_ANA_DR10_TX_FULL |
                       PHY_ANA_DR10_TX_HALF |
                       PHY_ANA_IEEE_802_3_CSMA_CD);
        /* Restart auto negotiation */
        EMAC_MdioWrite(PHY_CNTL_REG, EMAC_PHY_ADDR, EMAC_MdioRead(PHY_CNTL_REG, EMAC_PHY_ADDR) | PHY_CNTL_RESTART_AN);

        /* Wait for auto-negotiation complete */
        while(!(EMAC_MdioRead(PHY_STATUS_REG, EMAC_PHY_ADDR) & PHY_STATUS_AN_COMPLETE))
        {
            ;
        }
        /* Check link valid again. Some PHYs needs to check result after link valid bit set */
        while(!(EMAC_MdioRead(PHY_STATUS_REG, EMAC_PHY_ADDR) & PHY_STATUS_LINK_VALID))
        {
            ;
        }

        /* Check link partner capability */
        reg = EMAC_MdioRead(PHY_ANLPA_REG, EMAC_PHY_ADDR) ;
        if (reg & PHY_ANLPA_DR100_TX_FULL)
        {
            EMAC->CTL |= EMAC_CTL_OPMODE_Msk;
            EMAC->CTL |= EMAC_CTL_FUDUP_Msk;
        }
        else if (reg & PHY_ANLPA_DR100_TX_HALF)
        {
            EMAC->CTL |= EMAC_CTL_OPMODE_Msk;
            EMAC->CTL &= ~EMAC_CTL_FUDUP_Msk;
        }
        else if (reg & PHY_ANLPA_DR10_TX_FULL)
        {
            EMAC->CTL &= ~EMAC_CTL_OPMODE_Msk;
            EMAC->CTL |= EMAC_CTL_FUDUP_Msk;
        }
        else
        {
            EMAC->CTL &= ~EMAC_CTL_OPMODE_Msk;
            EMAC->CTL &= ~EMAC_CTL_FUDUP_Msk;
        }
    }
}

int main(void)
{

    SYS_Init();
    UART_Open(UART0, 115200);

    // Select RMII interface by default
    EMAC_Open(g_au8MacAddr);

    // Init phy
   EMAC_PhyInit();

    NVIC_EnableIRQ(EMAC_TX_IRQn);
    NVIC_EnableIRQ(EMAC_RX_IRQn);

    EMAC_ENABLE_RX();
    EMAC_ENABLE_TX();

    if (dhcp_start() < 0)
    {
        // Cannot get a DHCP lease, use static IP.
        printf("DHCP failed, use static IP 192.168.10.10\n");
        g_au8IpAddr[0] = 0xC0;//192
        g_au8IpAddr[1] = 0xA8;//168
        g_au8IpAddr[2] = 0x0A;//10
        g_au8IpAddr[3] = 0x0A;//10
    }
    while(1);

}

//EMAC初始化
void SYS_Init(void)
{

    /* Un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UnlockReg();

    /* Set XT1_OUT(PF.2) and XT1_IN(PF.3) to input mode */
    PF->MODE &= ~(GPIO_MODE_MODE2_Msk | GPIO_MODE_MODE3_Msk);

    /* Enable External XTAL (4~24 MHz) */
    CLK_EnableXtalRC(CLK_PWRCTL_HXTEN_Msk);

    /* Waiting for 12MHz clock ready */
    CLK_WaitClockReady( CLK_STATUS_HXTSTB_Msk);

    /* Switch HCLK clock source to HXT */
    CLK_SetHCLK(CLK_CLKSEL0_HCLKSEL_HXT,CLK_CLKDIV0_HCLK(1));

    /* Set core clock as PLL_CLOCK from PLL */
    CLK_SetCoreClock(FREQ_192MHZ);

    /* Set both PCLK0 and PCLK1 as HCLK/2 */
    CLK->PCLKDIV = CLK_PCLKDIV_APB0DIV_DIV2 | CLK_PCLKDIV_APB1DIV_DIV2;

    /* Enable IP clock */
    CLK_EnableModuleClock(UART0_MODULE);
    CLK_EnableModuleClock(EMAC_MODULE);

    /* Select IP clock source */
    CLK_SetModuleClock(UART0_MODULE, CLK_CLKSEL1_UART0SEL_HXT, CLK_CLKDIV0_UART0(1));

    // Configure MDC clock rate to HCLK / (127 + 1) = 1.5 MHz if system is running at 192 MHz
    CLK_SetModuleClock(EMAC_MODULE, 0, CLK_CLKDIV3_EMAC(127));

    /* Update System Core Clock */
    /* User can use SystemCoreClockUpdate() to calculate SystemCoreClock. */
    SystemCoreClockUpdate();

    /* Set GPB multi-function pins for UART0 RXD and TXD */
    SYS->GPB_MFPH &= ~(SYS_GPB_MFPH_PB12MFP_Msk | SYS_GPB_MFPH_PB13MFP_Msk);
    SYS->GPB_MFPH |= (SYS_GPB_MFPH_PB12MFP_UART0_RXD | SYS_GPB_MFPH_PB13MFP_UART0_TXD);
    // Configure RMII pins
    SYS->GPA_MFPL |= SYS_GPA_MFPL_PA6MFP_EMAC_RMII_RXERR | SYS_GPA_MFPL_PA7MFP_EMAC_RMII_CRSDV;
    SYS->GPC_MFPL |= SYS_GPC_MFPL_PC6MFP_EMAC_RMII_RXD1 | SYS_GPC_MFPL_PC7MFP_EMAC_RMII_RXD0;
    SYS->GPC_MFPH |= SYS_GPC_MFPH_PC8MFP_EMAC_RMII_REFCLK;
    SYS->GPE_MFPH |= SYS_GPE_MFPH_PE8MFP_EMAC_RMII_MDC |
                     SYS_GPE_MFPH_PE9MFP_EMAC_RMII_MDIO |
                     SYS_GPE_MFPH_PE10MFP_EMAC_RMII_TXD0 |
                     SYS_GPE_MFPH_PE11MFP_EMAC_RMII_TXD1 |
                     SYS_GPE_MFPH_PE12MFP_EMAC_RMII_TXEN;

    // Enable high slew rate on all RMII TX output pins
    PE->SLEWCTL = (GPIO_SLEWCTL_HIGH << GPIO_SLEWCTL_HSREN10_Pos) |
                  (GPIO_SLEWCTL_HIGH << GPIO_SLEWCTL_HSREN11_Pos) |
                  (GPIO_SLEWCTL_HIGH << GPIO_SLEWCTL_HSREN12_Pos);

    /* 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LockReg();

}

/**
  * @brief  EMAC Tx interrupt handler.
  * @param  None
  * @return None
  */
void EMAC_TX_IRQHandler(void)
{
    // Clean up Tx resource occupied by previous sent packet(s)
    EMAC_SendPktDone();
}

/**
  * @brief  EMAC Rx interrupt handler.
  * @param  None
  * @return None
  */
void EMAC_RX_IRQHandler(void)
{

    while(1)
    {
        // Check if there's any packets available
        if(EMAC_RecvPkt(auPkt, &u32PktLen) == 0)
            break;
        // Process receive packet
        process_rx_packet(auPkt, u32PktLen);
        // Clean up Rx resource occupied by previous received packet
        EMAC_RecvPktDone();
    }
}
PHY原理图:

网友A:
没跑系统?

网友B:
应该是接收没处理好,等高手解答吧

等吧。。。

楼主:
没跑系统。。MAC接收中断没触发

网友C:
使用的什么连接方式啊

网友D:
感觉网口很不好调试

网友E:
涉及到很多的层面

网友F:
跟跑不跑系统没有关系

网友G:
另一边是pc机吗

网友H:
哎呀,网络不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