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规测试中耐高压测试 与浪涌抑制器冲突问题

楼主(2021-09-16):
根据GB4793.1-2007中的电气绝缘图,在测试零火线 与地线之间的耐压时(开关导通状态下测试),发现如果在开关电源输入端安装浪涌抑制器,安规测试仪会提示短路,导致测试中断,如果不加浪涌抑制器的话,在做抗扰度测试的时候,浪涌测试可能无法通过,请问大家有没有遇到类似问题,或者有没有解决方案或建议,谢谢大家。

图1 接线示意图
图2 GB4793参考 电气绝缘图

网友A:
换压敏电阻 用阻值大的   20K   30K的

楼主(2021-10-16):
引用 网友A:
换压敏电阻 用阻值大的   20K   30K的

是把浪涌抑制器换成压敏电阻吗,在火线地线之间 零线地线之间 分别接入一个压敏电阻吗,谢谢

网友B:
测试绝缘耐压时要把这个浪涌保护器断开才行,L、N分别对地有并压敏电阻或气体放电管,耐压测试时会触发保护。

网友C:
我也曾经卡在过这里

楼主(2022-03-21):
引用 网友B:
测试绝缘耐压时要把这个浪涌保护器断开才行,L、N分别对地有并压敏电阻或气体放电管,耐压测试时会触发保护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曾经卡在过这里

请问您是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C:
看出问题的点在哪里,
如果是电源,就换电源,厂家为了节省成本,一些保护器件只留位置,不焊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