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震震坏储酒罐,泸州一酒企200余吨高浓度白酒泄漏!

楼主(2021-09-16):
泸州陈年窖酒业有限公司因为受地震影响,储酒仓库170余个陶瓷罐受损破裂,200余吨高浓度白酒泄漏。据悉,该仓库有储酒陶瓷罐1818个、1105吨。目前消防救援人员正在持续稀释。

白酒板块要大涨么!!

网友A:
不至于。
查了一下,百度第一条的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白酒产量是740.7万千升。(不同统计数据估计有差别,但数量级应该是这个大几百万千升),一千升也就是一立方米,也就是700多万立方米。酒的密度比水小,网上数据说70度高度白酒密度为0.8855(水的密度设定为1)。740万立方米,粗略算出也得有650多万吨。这还是都当做70度高度酒来算的重量。其实,度数越低,密度越大,考虑到市面上绝大多数的酒读书达不到70度,所以实际上每年产的白酒质量应该不止650万吨这个数,还会大一些(但也数量级不会变。)。200多吨和600多万吨比,可以忽略不计的。

网友B:
有泸州老窖,是酒城,四川的名酒最多,比产茅台的贵州多。

那意思是茅台该涨价一波

网友C:
看来酒罐也得防震

网友D:
难道只允许人类饮酒,就不许大地也想要来一杯?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难道只允许人类饮酒,就不许大地也想要来一杯?

200余吨高浓度白酒啊!这大地也得喝高了

网友F:
赶紧整俩硬菜,叫附近村民来吃席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有泸州老窖,是酒城,四川的名酒最多,比产茅台的贵州多。

宜宾 仁怀 和泸州,这三个产名酒的地方直线距离没超150公里,

网友:
喝口周围的水,都算酒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