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哪位大佬了解NPN型三极管?

楼主(2021-09-16):
哪位大佬了解NPN型三极管?NPN型三极管有一个参数叫Vceo,代表b极开路时,ce极之前能承受的最大电压(以S8050为例,其Vceo为25V),我的问题是:如果b极不开路,而是b极串联一个3.3K电阻接地(此时NPN三极管是截至的),那么这种情况下,CE之间能承受多大的电压?此时Vce的耐压值是大于Vceo么?

网友A:
模电都还给老师了

楼主:
还真是还给老师了。。。感谢。

网友B:
真的全部还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