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USB接口特点

楼主(2021-09-16):
USB接口特点

USB接口有A、B数据线、电源线两根VDD、GND;传输速度:USB1.1:12MBIT/S、USB2.0:480MBIT/S、USB3.0:5.0GBIT/S。

2.USB PCB走线设计

1.SB_P和USB_N两个网络的走线需要注意:

1)USB_P和USB_N这两个网络的走线必须走差分等长线。

2)必须要做阻抗匹配,一般这两个网络上的阻抗为33-66欧姆(R1_P、R1_N)之间,可以选取两个高精度的电阻,然后在线路上做阻抗匹配。或者直接让PCB加工厂做到这两根线阻抗匹配,但加工成本为增加。

3)一般这两根线的间距是线宽的1.5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