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奇葩的行为……

楼主(2021-09-16):
公司做测试治具,灵动微的ARM,本来有两个串口,和电脑通讯用一个,读取电流表数据用一个,程序猿嫌写程序麻烦,非让用继电器切换使用一个串口……真是I 服了you,我跳线继电器的搭了半天。

网友A:
有什么问题吗?加一个继电器不比加一个串口更简单方便?而且搭个继电器要半天???????

网友B:
硬件设计错误?
正常的串口是一对一的,除非485,从软件角度考虑,开始怎么规划就怎么设计,当然,开始规划最好用2个串口。

楼主:
此前只用了一个串口,看看输出的测试数据,现在要加电流检测,准备用串口读取电流表数据,他不愿意改软件配置,嫌麻烦。还故意找借口说其他的串口管脚都被占用了……四十多的人了,这样子有意思?

网友C:
引用 楼主:
此前只用了一个串口,看看输出的测试数据,现在要加电流检测,准备用串口读取电流表数据,他不愿意改软件配 ...

估计是用AISc码发指令的,用另外一个串口要重定义printf()函数,两个串口需要来回切换定义,确实麻烦,不过这种做治具的程序员本来就是做做简单的程序,你让他开两个接收中断,同时用两个串口进行实时通讯也是比较麻烦的

网友:
继电器切换不更麻烦吗?程序一样要改。这确实有点奇葩,怼他

网友D:
万能的printf
你怎么不说,上位机也是此老兄包办

楼主:
是的,上位机也是他,公司只有这一个软件。

网友E:
一点也不奇葩。双串口就是很麻烦的。用的不熟悉的话,很可能出错都不知道错在哪了。

网友F:
至少说明你的硬件水平比他的软件水平强大嘛,或许就如楼上所说他没把握或者根本不知道该如何处理多个串口的同时通讯,也可能他原来的程序就是单线程跑死循环的,这种事又不是啥新闻。来我单位应聘的一个小伙说擅长搞STM32,做过多少多少项目,随口问问他跑个流水灯的同时收发串口指令改变显示花样打算怎么做,结果回答我要上操作系统,不上操作系统就没办法同时做两件事,无语,略加赞赏之后就请他回家等通知了,估计也就跑过几个开发板例程的水平,我不是看不起水平高低而是看不起也架不住这装B的态度。回到楼主的事,既然你觉得反正他也要改程序那为什么他不能觉得反正你都要跳线呢?你不会原来就把另一串口的线布好到板子边缘也加了连接器吧?当然如果你说你确实这样做了我会夸赞你是个好工程师,只是当他说另一串口被占用时你完全可以反驳他的。

网友A:
楼主先回复一下为什么接个继电器要半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先回复一下为什么接个继电器要半天

你如果去较真这个“半天”,那就说明你太认死理儿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如果去较真这个“半天”,那就说明你太认死理儿了.......

哦,不管从哪个方面考虑,接一个继电器比多加一个串口轻松很多,只是不知道你在抱怨什么,也不知道你在想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不管从哪个方面考虑,接一个继电器比多加一个串口轻松很多,只是不知道你在抱怨什么,也不知道你在想 ...

是因为明明有好几对串口管脚在空着可以用,他却说都被占用了,没办法用,这种说法,代表了某些人品不太好....你直接说多串口软件不好操作,难道觉得丢你的人么。。。。

@chenyongand :他就是一个不懂技术的小气人家
明明是技术方案的分歧问题,不要上升到人品问题。 听那意思,你负责硬件,他负责软件,你俩作为一个小团队,有没有领导?你是老板吗? 我觉得,用继电器切换也不失为一种简单方法,具体应用不太清楚,不知有没有其他弊端。 你说的事情,其实已经超过技术问题,如果有一个牵头的服众人来拍板,哪有这些矛盾。

网友G:
不用太较真,发牢骚也用了半天

网友H:
换位一下,你做软件,他做硬件,就容易理解了。
之前有时也想不通。现在硬件软件都是自己做就明白了。

网友I:
你自己学做软件,解决一切烦恼

网友J:
单片机做硬件和做软件能分开吗?这是一个综合问题。。。。。。

网友K:
能用软件解决的问题尽量用软件解决。

网友L(2021-10-18):
用模拟开关、数据分配器之类的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