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800-DIP Board 初始体验

楼主(2021-09-16):
@21ic小喇叭

有幸在论坛获得LPC800-DIP Board开发板,最近比较忙再加上板子上芯片的资料实在难搞,今天有空,仔细研究了一下,发现可以取个巧,借其他型号芯片的程序来测试一下,先看一下板子的说明

原来以为这个板子的芯片是LPC824的,但仔细看才发现是LPC834的,在官网上找的好久也没找到LPC834的BSP和LPCOPEN的例程包,今天仔细研究了下LPC800系列,发现824和834就是亲哥俩,官网上能找到824的LPCOPEN的例程包,就打算拿824的例程包来试试
先下载24的LPCOPEN的例程包,里面有KEIL IAR 和lpcxpresso 三中工程,我习惯keil开发就打开了keil工程,打开后先安装芯片的支持包,安装后就可以正常打开工程,并编译了。我发现NXP的例程包挺有特点的,在一个大工程下包含了所有的单独工程,一起来看一下吧

打开其中个子工程,发现在lib文件夹下的两个库文件存在叹号,说明工程没有找到相关的文件

仔细研究工程发现,缺失的库文件是由其中的两个工程编译生成的,就是第一和第二个子工程,官方把外设驱动和板初始化封装成了库,由其他工程调用。这里需要注意一下,在使用每项子工程时需要激活子工程才可进行编译修改

对第一和第二个子工程激活并编译后,由于库文件已经生成并被IDE检测到,其他子工程lib文件夹内的库文件就不再有叹号了。

由于我要测试这个板子,我选了个串口的子工程,由于需要生成HEX文件,在设置项内勾选了生成HEX文件,编译工没有报错。

接下来使用官方的ISP工具进行固件下载,打开FlashMagic,选择串口下载,型号为LPC834M101FHI33,加载固件

将板子连接好micro USB线,按住ISP按键,单击一下复位按键,这时,新片进入了ISP模式,这样就可以使用FlashMagic进行下载了。

下载成功后,关闭FlashMagic,打开串口助手,配置好端口和波特率,按一下板子的复位键,就看到了串口打印的信息了,就此,LPC824的串口程序就运行在了LPC834上了,是不是就这么简单!!!

网友A:
NXP的ARM Cortex M内核版本的MCU性能还是很强的,这个板子也不错,黑色油墨。

网友B:
nxp是特别奇葩的公司,好好的LPC系列ARM让它做的像狗屎一样,看看ST的arm,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我是用552,LPC762/764/767,LPC111X,LPC17XX我都用过最后都弃坑了,不是停产就是成了特别小众,唉,不知道该说啥好了,跳出去,就不上就不会再进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nxp是特别奇葩的公司,好好的LPC系列ARM让它做的像狗屎一样,看看ST的arm,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我是用552, ...

确实很奇葩,找资料费死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