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信息] l136库函数擦除和写flash失败

楼主(2021-09-17):
用的l136的lite库,例程里面有个flash erase write,实测例程都跑不通,卡死在读取校验那里。不知道厂家有没有测过历程。我调用库函数擦除页和写flash也都是失败的,有没有遇到过的同学指点一二?

网友A:
你是不是改过操作的扇区了?如果该扇区有代码,擦写可能会失败。如果是读取校验失败,是不是你写的数据和比较的数据长度不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不是改过操作的扇区了?如果该扇区有代码,擦写可能会失败。如果是读取校验失败,是不是你写的数据和比 ...

没有,就是用的sdk里面的demo一个字符都没改

网友B:
你flash的操作函数是不是放在了32K外的地址里了- -

网友C:
这个要改库的,把一个时间改一下就行了。
#define FLASH_TIMEOUT_ERASE 0xFF改成0xFFFF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flash的操作函数是不是放在了32K外的地址里了- -

那必然不是啊,我怀疑是库的问题

楼主:
引用 楼主:
那必然不是啊,我怀疑是库的问题

你这个提示太重要了,我明天早上试试再过来回话

楼主:
回来汇报一下,最后解决了,是优化等级问题,选择不优化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