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VF103V_EVAL ADC采集DAC数据

楼主(2021-09-17):
GD32VF103_Demo_Suites提供了一个ADC例程,通过TIMER触发LCD显示电压曲线

路径为:GD32VF103_Demo_Suites_V1.0.2\GD32VF103V_EVAL_Demo_Suites\Projects\07_ADC_conversion_triggered_by_timer

通过修改代码添加DAC功能可以很方便的看到DAC输出

原来的例程通过ADC采集电位器分压后的电压

修改后的例程将DAC输出连接到电位器的输出端

电位器尽量调节到中心位置,即1/VCC电平处

添加DAC初始化代码

  • void dac_config(void)
  • {
  •     dac_deinit();
  •     /* configure the DAC0 */
  •     dac_trigger_disable(DAC0);
  •     dac_wave_mode_config(DAC0, DAC_WAVE_DISABLE);
  •     dac_output_buffer_enable(DAC0);
  •     /* enable DAC0 and set data */
  •     dac_enable(DAC0);
  • }

data:image/gif;base64,R0lGODlhAQABAPABAP///wAAACH5BAEKAAAALAAAAAABAAEAAAICRAEAOw==" >

开始DAC和对应GPIO的时钟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GPIOA);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DAC);
data:image/gif;base64,R0lGODlhAQABAPABAP///wAAACH5BAEKAAAALAAAAAABAAEAAAICRAEAOw==" >

配置对应的GPIO为DAC功能

  •     /* once enabled the DAC, the corresponding GPIO pin is connected to the DAC converter automatically */
  •     gpio_init(GPIOA, GPIO_MODE_AIN, GPIO_OSPEED_50MHZ, GPIO_PIN_4);

在主循环里添加修改输出电压的代码

  •         dac_val+=100;
  •             dac_data_set(DAC0, DAC_ALIGN_12B_L, dac_val<<4);

运行后效果如下

http://bbs.**/data/attachment/forum/201910/14/120437vtbiczzykjibynbi.gif" >

完整 main.c代码

  • /*!
  •     \file  main.c
  •     \brief ADC conversion triggered by timer
  •     \version 2019-6-5, V1.0.0, firmware for GD32VF103
  • */
  • /*
  •     Copyright (c) 2019, GigaDevice Semiconductor Inc.
  •     Redistribution and use in source and binary forms, with or without modification,
  • are permitted provided that the following conditions are met:
  •     1. Redistributions of source code must retain the above copyright notice, this
  •        list of conditions and the following disclaimer.
  •     2. Redistributions in binary form must reproduce the above copyright notice,
  •        this list of conditions and the following disclaimer in the documentation
  •        and/or other materials provided with the distribution.
  •     3. Neither the name of the copyright holder nor the names of its contributors
  •        may be used to endorse or promote products derived from this software without
  •        specific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     THIS SOFTWARE IS PROVIDED BY THE COPYRIGHT HOLDERS AND CONTRIBUTORS "AS IS"
  • AND ANY EXPRESS OR IMPLIED WARRANTIE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THE IMPLIED
  • WARRANTIES OF MERCHANTABILITY AND FITNESS FOR A PARTICULAR PURPOSE ARE DISCLAIMED.
  • IN NO EVENT SHALL THE COPYRIGHT HOLDER OR CONTRIBUTORS BE LIABLE FOR ANY DIRECT,
  • INDIRECT, INCIDENTAL, SPECIAL, EXEMPLARY, OR CONSEQUENTIAL DAMAGES (INCLUDING, BUT
  • NOT LIMITED TO, PROCUREMENT OF SUBSTITUTE GOODS OR SERVICES; LOSS OF USE, DATA, OR
  • PROFITS; OR BUSINESS INTERRUPTION) HOWEVER CAUSED AND ON ANY THEORY OF LIABILITY,
  • WHETHER IN CONTRACT, STRICT LIABILITY, OR TORT (INCLUDING NEGLIGENCE OR OTHERWISE)
  • ARISING IN ANY WAY OUT OF THE USE OF THIS SOFTWARE, EVEN IF ADVISED OF THE POSSIBILITY
  • OF SUCH DAMAGE.
  • */
  • #include "gd32vf103.h"
  • #include "gd32vf103v_eval.h"
  • #include "gd32vf103v_lcd_eval.h"
  • #include "systick.h"
  • #define BOARD_ADC_CHANNEL           ADC_CHANNEL_13
  • #define ADC_GPIO_PORT               GPIOC
  • #define ADC_GPIO_PIN                GPIO_PIN_3
  • #define X_START 2
  • #define Y_START 10
  • #define Y_DEALT 20
  • uint8_t gd_companyname_string[]={"GigaDevice Semiconductor Inc."} ;
  • uint8_t gd_mcu_string[]={" -- GD32VF103 Series MCU -- "} ;
  • uint8_t gd_evalboard_string[]={"       GD32V103V_EAVL      "} ;
  • uint8_t gd_demoname_string[]={"   ADC triggered by TIMER  "} ;
  • uint8_t gd_operation_tip_string[]={"  Please adjust the VR1 !  "} ;
  • uint16_t device_code;
  • char_format_struct char_format;
  • __IO uint16_t ad_value[220];
  • uint16_t dac_val = 0;
  • void test_display_init(void);
  • void diaplay_adc_value(void);
  • void flash_led(int times);
  • void rcu_config(void);
  • void gpio_config(void);
  • void dma_config(void);
  • void adc_config(void);
  • void timer_config(void);
  • void dac_config(void);
  • /*!
  •     \brief      main function
  •     \param[in]  none
  •     \param[out] none
  •     \retval     none
  • */
  • int main(void)
  • {
  •     /* init test status led */
  •     gd_eval_led_init(LED1);
  •     gd_eval_led_init(LED2);
  •     gd_eval_led_init(LED3);
  •     gd_eval_led_init(LED4);
  •     /* flash led for test */
  •     flash_led(3);
  •     /* system clocks configuration */
  •     rcu_config();
  •     /* GPIO configuration */
  •     gpio_config();
  •     /* DMA configuration */
  •     dma_config();
  •     /* ADC configuration */
  •     adc_config();
  •     /* RCU configuration */
  •     timer_config();
  •     /* configure the EXMC access mode */
  •     exmc_lcd_init();
  •     /* read the LCD Controller device code:(0x8989) */
  •     device_code = lcd_register_read(0x0000);
  •     /* initialize the LCD */
  •     lcd_init();
  •     /* clear the LCD screen */
  •     lcd_clear(LCD_COLOR_WHITE);
  •     /* LCD content initialize */
  •     test_display_init();
  •     /* configure the DAC */
  •     dac_config();
  •     while(1){
  •         /* TIMER1 counter enable */
  •         timer_enable(TIMER1);
  •         /* test on channel1 transfer complete flag */
  •         while( !dma_flag_get(DMA0,DMA_CH0, DMA_FLAG_FTF));
  •         /* clear channel1 transfer complete flag */
  •         dma_flag_clear(DMA0,DMA_CH0, DMA_FLAG_FTF);
  •         /* TIMER1 counter disable */
  •         timer_disable(TIMER1);
  •         dac_val+=100;
  •             dac_data_set(DAC0, DAC_ALIGN_12B_L, dac_val<<4);
  •         diaplay_adc_value();
  •     }
  • }
  • /*!
  •     \brief      configure the DAC
  •     \param[in]  none
  •     \param[out] none
  •     \retval     none
  • */
  • void dac_config(void)
  • {
  •     dac_deinit();
  •     /* configure the DAC0 */
  •     dac_trigger_disable(DAC0);
  •     dac_wave_mode_config(DAC0, DAC_WAVE_DISABLE);
  •     dac_output_buffer_enable(DAC0);
  •     /* enable DAC0 and set data */
  •     dac_enable(DAC0);
  • }
  • /*!
  •     \brief      LCD content initialize
  •     \param[in]  none
  •     \param[out] none
  •     \retval     none
  • */
  • void test_display_init( void )
  • {
  •     int i;
  •     /* configure char format */
  •     char_format.char_color = LCD_COLOR_BLUE;
  •     char_format.bk_color = LCD_COLOR_WHITE;
  •     char_format.direction = CHAR_DIRECTION_VERTICAL;
  •     char_format.font = CHAR_FONT_8_16;
  •     /* draw character on LCD screen */
  •     for(i = 0; i < sizeof(gd_companyname_string)-1; i++){
  •         lcd_char_display((X_START+8*i), Y_START+0*Y_DEALT, *(gd_companyname_string+i),char_format);
  •     }
  •     for(i = 0; i < sizeof(gd_mcu_string)-1; i++){
  •         lcd_char_display((X_START+8*i), Y_START+1*Y_DEALT, *(gd_mcu_string+i),char_format);
  •     }
  •     for(i = 0; i < sizeof(gd_evalboard_string)-1; i++){
  •         lcd_char_display((X_START+8*i), Y_START+2*Y_DEALT, *(gd_evalboard_string+i),char_format);
  •     }
  •     for(i = 0; i < sizeof(gd_demoname_string)-1; i++){
  •         lcd_char_display((X_START+8*i), Y_START+3*Y_DEALT, *(gd_demoname_string+i),char_format);
  •     }
  •     for(i = 0; i < sizeof(gd_operation_tip_string)-1; i++){
  •         lcd_char_display((X_START+8*i), Y_START+4*Y_DEALT, *(gd_operation_tip_string+i),char_format);
  •     }
  •     lcd_hline_draw(X_START+6,110,310,LCD_COLOR_BLUE,1);
  •     lcd_vline_draw(X_START+6,X_START+6+220,310,LCD_COLOR_BLUE,1);
  •     for(i = 0;i < 4;i ++){
  •         lcd_vline_draw(X_START+6-4,X_START+6,110+i*50,LCD_COLOR_BLUE,1);
  •     }
  •     for(i = 0;i < 4;i ++){
  •         lcd_vline_draw(X_START+6-4,X_START+6,110+25+i*50,LCD_COLOR_BLUE,1);
  •     }
  • }
  • /*!
  •     \brief      display ADC value
  •     \param[in]  none
  •     \param[out] none
  •     \retval     none
  • */
  • void diaplay_adc_value(void)
  • {
  •     int ix,iy,i;
  •     int deta = 200 /4 * 3.3;
  •     for(ix = X_START + 6 + 1,i = 0;ix < X_START + 6 +220;ix++,i++){
  •         for(iy = 130;iy < 310-1;iy++){
  •             if(iy == (310 - ad_value[ i ] * deta / 0x0FFF)){
  •                 /* set the pixel */
  •                     lcd_point_set(ix,iy,LCD_COLOR_BLUE);         //lcd_point_set
  •             }else{
  •                 /* set the pixel */
  •                     lcd_point_set(ix,iy,LCD_COLOR_WHITE);
  •             }
  •         }
  •     }
  • }
  • /*!
  •     \brief      test status led
  •     \param[in]  times: the flash times of leds
  •     \param[out] none
  •     \retval     none
  • */
  • void flash_led(int times)
  • {
  •     int i;
  •     for(i = 0;i < times;i ++){
  •         /* insert 200 ms delay */
  •         delay_1ms(200);
  •         /* turn on led */
  •         gd_eval_led_on(LED1);
  •         gd_eval_led_on(LED2);
  •         gd_eval_led_on(LED3);
  •         gd_eval_led_on(LED4);
  •         /* insert 200 ms delay */
  •         delay_1ms(200);
  •         /* turn off led */
  •         gd_eval_led_off(LED1);
  •         gd_eval_led_off(LED2);
  •         gd_eval_led_off(LED3);
  •         gd_eval_led_off(LED4);
  •     }
  • }
  • /*!
  •     \brief      configure the different system clocks
  •     \param[in]  none
  •     \param[out] none
  •     \retval     none
  • */
  • void rcu_config(void)
  • {
  •     /* enable GPIOA clock */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GPIOC);
  •     /* enable ADC clock */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ADC0);
  •     /* enable DMA0 clock */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DMA0);
  •     /* enable timer1 clock */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TIMER1);
  •     /* config ADC clock */
  •     rcu_adc_clock_config(RCU_CKADC_CKAPB2_DIV8);
  •     /* enable the clock of peripherals */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GPIOA);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DAC);
  • }
  • /*!
  •     \brief      configure the GPIO peripheral
  •     \param[in]  none
  •     \param[out] none
  •     \retval     none
  • */
  • void gpio_config(void)
  • {
  •     /* config the GPIO as analog mode */
  •     gpio_init(ADC_GPIO_PORT, GPIO_MODE_AIN, GPIO_OSPEED_50MHZ, ADC_GPIO_PIN);
  •     /* once enabled the DAC, the corresponding GPIO pin is connected to the DAC converter automatically */
  •     gpio_init(GPIOA, GPIO_MODE_AIN, GPIO_OSPEED_50MHZ, GPIO_PIN_4);
  • }
  • /*!
  •     \brief      configure the DMA peripheral
  •     \param[in]  none
  •     \param[out] none
  •     \retval     none
  • */
  • void dma_config(void)
  • {
  •     /* ADC_DMA_channel configuration */
  •     dma_parameter_struct dma_data_parameter;
  •     /* ADC DMA_channel configuration */
  •     dma_deinit(DMA0, DMA_CH0);
  •     /* initialize DMA single data mode */
  •     dma_data_parameter.periph_addr  = (uint32_t)(&ADC_RDATA(ADC0));
  •     dma_data_parameter.periph_inc   = DMA_PERIPH_INCREASE_DISABLE;
  •     dma_data_parameter.memory_addr  = (uint32_t)(ad_value);
  •     dma_data_parameter.memory_inc   = DMA_MEMORY_INCREASE_ENABLE;
  •     dma_data_parameter.periph_width = DMA_PERIPHERAL_WIDTH_16BIT;
  •     dma_data_parameter.memory_width = DMA_MEMORY_WIDTH_16BIT;
  •     dma_data_parameter.direction    = DMA_PERIPHERAL_TO_MEMORY;
  •     dma_data_parameter.number       = 220;
  •     dma_data_parameter.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
  •     dma_init(DMA0, DMA_CH0, &dma_data_parameter);
  •     dma_circulation_enable(DMA0, DMA_CH0);
  •     /* enable DMA channel */
  •     dma_channel_enable(DMA0, DMA_CH0);
  • }
  • /*!
  •     \brief      configure the ADC peripheral
  •     \param[in]  none
  •     \param[out] none
  •     \retval     none
  • */
  • void adc_config(void)
  • {
  •     /* reset ADC */
  •     adc_deinit(ADC0);
  •     /* ADC mode config */
  •     adc_mode_config(ADC_MODE_FREE);
  •     /* ADC contineous function enable */
  •     adc_special_function_config(ADC0, ADC_CONTINUOUS_MODE, DISABLE);
  •     /* ADC scan mode disable */
  •     adc_special_function_config(ADC0, ADC_SCAN_MODE, DISABLE);
  •     /* ADC data alignment config */
  •     adc_data_alignment_config(ADC0, ADC_DATAALIGN_RIGHT);
  •     /* ADC channel length config */
  •     adc_channel_length_config(ADC0, ADC_REGULAR_CHANNEL, 1);
  •     /* ADC regular channel config */
  •     adc_regular_channel_config(ADC0, 0, BOARD_ADC_CHANNEL, ADC_SAMPLETIME_55POINT5);
  •     /* ADC trigger config */
  •     adc_external_trigger_source_config(ADC0, ADC_REGULAR_CHANNEL, ADC0_1_EXTTRIG_REGULAR_T1_CH1);
  •     adc_external_trigger_config(ADC0, ADC_REGULAR_CHANNEL, ENABLE);
  •     /* enable ADC interface */
  •     adc_enable(ADC0);
  •     delay_1ms(1);
  •     /* ADC calibration and reset calibration */
  •     adc_calibration_enable(ADC0);
  •     /* ADC DMA function enable */
  •     adc_dma_mode_enable(ADC0);
  • }
  • /*!
  •     \brief      TIMER configuration function
  •     \param[in]  none
  •     \param[out] none
  •     \retval     none
  • */
  • void timer_config(void)
  • {
  •     timer_oc_parameter_struct timer_ocintpara;
  •     timer_parameter_struct timer_initpara;
  •     timer_deinit(TIMER1);
  •     /* TIMER1 configuration */
  •     timer_initpara.prescaler         = 5;
  •     timer_initpara.alignedmode       = TIMER_COUNTER_EDGE;
  •     timer_initpara.counterdirection  = TIMER_COUNTER_UP;
  •     timer_initpara.period            = 199;
  •     timer_initpara.clockdivision     = TIMER_CKDIV_DIV1;
  •     timer_initpara.repetitioncounter = 0;
  •     timer_init(TIMER1,&timer_initpara);
  •     /* CH1 configuration in PWM mode1 */
  •     timer_channel_output_struct_para_init(&timer_ocintpara);
  •     timer_ocintpara.ocpolarity  = TIMER_OC_POLARITY_LOW;
  •     timer_ocintpara.outputstate = TIMER_CCX_ENABLE;
  •     timer_channel_output_config(TIMER1, TIMER_CH_1, &timer_ocintpara);
  •     timer_channel_output_pulse_value_config(TIMER1, TIMER_CH_1, 100);
  •     timer_channel_output_mode_config(TIMER1, TIMER_CH_1, TIMER_OC_MODE_PWM1);
  •     timer_channel_output_shadow_config(TIMER1, TIMER_CH_1, TIMER_OC_SHADOW_DISABLE);
  •     /* auto-reload preload enable */
  •     timer_auto_reload_shadow_enable(TIMER1);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