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用数字万用表测量三极管的方法

楼主:
首先需要区分三极管的三个电极
我们知道三极管的内部就像二个二极管组合而成的。其形式就像下图。中间的是基极(b极)。
首先我们要先找到基极并判断是PNP还是NPN管。看图可知,对于PNP管的基极是二个负极的共同点,NPN管的基极是二个正极的共同点。这时我们可以用数字万用表的二极管档先找到基极,方法如下:
1.先用红表笔和黑表笔测量三极管的两个脚,如果有读数(0.5V-0.8V之间),说明这两个管脚有一个必定是基极,这时松开一个表笔去测量剩余的一个引脚,如果有读数,那前后两次没有换的表笔所接触的引脚就是基极,如果测量另外一个引脚时没有读数,那就交换一次表笔重复上诉步骤,
2.基极找到了,如果黑表笔接触的那个引脚是公共端那就是PNP管,如果红表笔接触的那个引脚是公共端,那就是NPN管。
3.公共端找到后分别测量另外两个引脚的值,在值偏小的那一次,公共端以外的那个引脚就是集电极,那剩余的那个引脚就是发射级了.
4.三极管三个脚分别测出来以后,如果万用表带hFE功能,就可以选择hFE档位,然后直接将三极管插到插座上就可以测量放大倍数了

网友A(2021-09-17):
楼主,你文中言 “……其形式就像下图……”,“……看图可知……”,但是没看到你的图呢?  如果是转发资料,也应该吧相应的图转发出来呢,太偷懒了吧。

网友B:
看来这楼主不识锗管吧!

网友C:
20年前就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