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link调试进不了Main函数,一直跳到startup中的 LDR R0, =SystemInit

楼主(2021-09-17):
Jlink调试进不了Main函数,一直跳到startup中的 LDR     R0, =SystemInit,有谁遇到过么,怎么解决的?

网友A:
你的断点打的太多了

网友B:
我也遇到了,但我没有打断点,而且仿真时显示
*** error 65: access violation at 0x40023800 : no 'read' permission
*** error 65: access violation at 0x40023800 : no 'write' permission
*** error 65: access violation at 0x40023808 : no 'read' permission
*** error 65: access violation at 0x40023808 : no 'write' permission
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C:
0x40023800这个地址似乎是SPI的寄存器地址,是不是存在野指针

网友D:
我用 keil 5,   调试 gd32f4xx 的测试板,gd自带的演示代码,可以编译,没法下载代码,也进不了跟踪调试
请问楼主及楼上几位大侠,我要怎么进?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