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驱动器断电时引起的干扰导致编码器读数跳变

楼主(2021-09-17):
测试电机时发现的问题,使用工控机通过CAN通信控制ELMO驱动器驱动三个电机运转:
使用器件:BLDC电机x3(其中一个是雷尼绍中空码盘ASKIM 2的MB039绝对码盘,不带电池;另外两个电机用的是带备用电池的绝对码盘),驱动器用的是ELMO的gold sologuitar的20A/200v驱动器;
问题:运行完一遍运动规划,断动力电(120V)时雷尼绍码盘的读数跳变;经检测,是驱动器的逻辑电(24v)在动力电掉电时也受到了影响,但是这两个电源的地在驱动器上也是接在一起的,求解决方式,一起学习;
这种分逻辑电和动力电的电源怎样处理才能不让逻辑电受影响(驱动器内部这俩就是共地的),大佬们指导一下;驱动器的手册太大无法上传了

楼主:
这个也有粗心的原因导致,这个驱动器的辅助电,也就是逻辑电的输入范围是23V~195V,因为是淘汰下来的驱动器,接线也没注意,就把它的辅助电(逻辑电)和STO一起接了24V,临时测试接线,电源用的都是开关电源,也没有外接电容,所以容易受干扰,我把辅助电换成了60V,也就没这个问题了;现在可以讨论驱动器动力电和逻辑电分别共地供电时如何避免相互干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