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迅为IMX6ULL开发板NFS服务器的使用

楼主:
(1)我们将开发板开发板烧写 yocto 文件系统,有线网口通过网线连接到路由器,系统起来后首先使用“ifconfig”查看开发板 ip。如下图所示:

(2)在 Ubuntu 上输入“ifconfig”,查看一下 NFS 服务器(Ubuntu)的 ip 地址,如下图所示:

(3)通过查询 ip 地址,查看到开发板和服务器在同一网段,如果不在同一网段,则需要修改开发板的网络设置,重新设置 ip 地址并重启开发板使之生效。
(4)开发板上使用 ping 命令测试网络,如下图所示,开发板和 ubuntu 服务器之间的网络是连通的。

(5)挂载 nfs 服务器共享的目录,命令如下:
mount -t nfs -o nolock,nfsvers=3,vers=192.168.1.9:/home/nfs /mnt/
这句话代码的意思是使用 nfs3 版本挂载 IP 为 192.168.1.9 中的 /home/nfs 到 mnt 文件夹下,IP 为ubuntu 的 IP.把这个 ip 改成自己 ubuntu 的 ip 就可以了,前提是开发板必须能够 ping 通 ubuntu ,如果没有 ping 通的话再检查下,复制命令,这样就挂载好了 nfs 服务。那么挂载好了之后要怎么用呢,我这里打开 ubuntu,然后进到我们平常做实验的目录,在这个目录下有一个 hello 的可执行文件,file hello 查看下,他是在开发板上运行的,架构是 arm 的,如果是借助 tf 卡或者 U 盘来拷贝会比较麻烦,我们可以直接使用nfs ,我现在把这个可执行文件拷贝到共享目录下,也就是 home/nfs 这个目录,
cp hello /home/nfs
然后我们再进到共享目录看一下,在这个目录下有一个 hello 的可执行文件,现在我们是在 ubuntu 上操作的,然后我们在超级终端上看一下,我们这里是把共享的目录挂载到了 mnt 上,我们进到 /mnt 目录下,ls 看一下,在这里就可以看到 ubuntu 的 hello 文件了,我们来运行下,我们是可以运行成功的,所以说我们使用 nfs,我们可以很方便的把我们 ubuntu 上的文件拷贝到开发板,同理也可以把开发板上的文件拷贝到 ubuntu,比如说我在这个挂载的路径下,我创建一个 .c 文件,touch nihao.c然后打开 ubuntu ,同样在这个路径下,就可以看到 nihao.c ,我们可以直接把这个拷贝到 ubuntu 上,
我直接拷贝到 test 目录下,
cp nihao.c /home/topeet/test
或者直接考到 samba 上
cp nihao.c /home/samba
然后我们在打开电脑的 samba ,我们在 samba 上也可以看到这个 nihao.c ,然后我就把 nihao.c 拖到windows 上,这样就实现了开发板上的文件传到 windows 电脑上,非常的方便,就不用了 U 盘一个个拷了,我们开发板没有和任何一个设备连接,我们没有连接 U 盘或者其他的设备,只是我们无线上网了,我们就
可以共享我们的文件,所以说他不仅神奇也非常的方便。

核心板参数
尺寸:38mm*42mm
PCB:6层
CPU:iMX6ULL   ARM Cortex-A7架构 单核
iMX6ULL 商业级        内存:512M 存储:8G EMMC
iMX6ULL 工业级        内存:256M 存储:512M FLASH
工作电压:5V~16V 电压供电
系统支持:Linux-QT系统;Ubuntu core系统;Youcto系统;Buildroot系统;
商业级运行温度:-20℃ ~ +80℃
工业级运行温度:-40℃ ~ +80℃
引脚间距:1.27mm
引角扩展:i.MX6功能全部引出,146PIN脚
连接方式:邮票孔
底板参数

尺寸:12*19cm
PCB:2层
POWER:5V~16V电压供电
SWITCH:电源开关
EEPROM 存储:256字节,掉电后数据不丢失
4G模块:1个 全网通 (选配)
WIFI蓝牙模块:WIFI/蓝牙二合一模块,工作频段 2.4GHz,支持 IEEE802.11bgn 等标准,支持蓝牙 4.0 协议。
LVDS接口:1路(一个是标准HDMI 座(CON3),另一个是 30pin 的 FPC 座(J18), 两个接口实际上是同一路 LVDS 信号,用来连接迅为电子的 LVDS 屏幕)
RGB接口:1路
CAN:2 路 CAN 总线接口
RS485:1 路 RS485 总线接口
MIC:支持录音输入
PHONE:支持耳机输出
USB OTG:1路
USB HOST:2路
USB-UART:1路
mini HDMI:1个(一路标准MINI-HDMI 接口,i.MX6ULL处理器本身没有支持HDMI,通过一个 RGB 转 HDMI 的芯片扩展出HDMI接口,通过该接口来连接HDMI显示器。 )
网口:2路百兆以太网,RJ45 接口
TF卡槽:1个标准TF卡接口
SIM卡槽:1个标准SIM卡接口
T&H接口:温湿度传感器接口
TTL/RS485接口:TTL/RS485接口二选一
BUZZER:1个蜂鸣器
IRDA:1个红外一体化接收头
ADC电位器:支持
DIP SWITCH:8位拨码开关
JTAG:1个(可以通过下载/调试器来调试 i.MX6ULL 处理器)
CAMERA接口:1个 支持500万摄像头
TTL串口接口:20PIN (gpio引出:两个ad,一个spi,一路ttl。一路i2c,5个gpio,5v,3.3v电源)
GPIO接口:20PIN(包括:两路ADC,一路SPI,5个GPIO,一路TTL串口,一路I2C接口。)
重力加速度传感器:支持
红外接收模块:支持
光环境传感器:支持
实时时钟:断电后系统时间不丢失
LED:2个
按键:3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