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塘NUC972静电测试出问题,求助各位大神!

楼主(2021-09-17):
我用新塘NUC972芯片做了一款采集设备,有液晶显示,1路网口,隔离串口等接口,用的塑料壳体。电源是开关电源AC-DC,然后再DC-DC,现在静电测试时,接触放电6KV以上,设备就要复位。电源部分加了TVS管,复位信号比较短,也增加了esd防护器件,也没什么效果。想请教一下大神们,应该如何整改?

网友A:
把缝隙都堵死,电路板浸泡三防漆,lcd加pvc面板。

网友B:
这种问题我司遇到过,有机会可以交流交流 15705177983{微信同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