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 安装好了stm32的器件安装包PACK,但KEIL找不到该芯片,什么...

楼主(2021-09-17):
我的keil版本是V5.35,芯片安装包也已经安装了,Device Database里面也有显示stm32Fxx系列的芯片,为什么Device里面没有,求解决办法。。。。

网友A:
是不是你选芯片安装包并没有安装

网友B:
往下拉找到103C8选他

网友C:
你需要哪个芯片?ST官网有多种PACK的

网友D:
今天算是涨经验了

网友E:
用keil5打开用keil4建的工程造成,只需在.uvproj后加x然后再用keil5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