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freertos出现hardfault问题?

楼主(2021-09-17):
F105移植freertos以后运行一段时间以后出现hardfault问题;断电跟踪出现再xPortStartScheduler推出时;有没有遇到同种情况的?????

网友A:
这个是程序跑飞了

网友B:
代码运行的有问题啊

网友C:
把你的工程文件上传看看。

网友D:
这个看不出是什么问题

网友E:
你把数组变量查看一下。

网友F:
设置一个看门狗试试。

网友G:
移植freertos以后才有问题的吗

网友H:
freertos内存泄漏了吗

网友I:
程序跑飞,开启看门狗。

楼主:
拷贝数据越界了,freertos一般dump情况:
1、空指针,往空指针里memcpy,或strlen(空指针)等;
2、栈溢出(线程栈申请太小,运行过程中某函数内大的数组或结构体超过栈深)
3、消息队列撑爆,只有入的消息,而没有出的消息导致消息队列满;
4、内存泄漏,malloc 动态申请内存 而未及时释放 或 动态创建线程或信号量等,导致不停的申请内存资源, 直至内存资源耗尽而dump
5、内存越界。内存边界保护而dump ,比如memcpy 目的内存数据长度大于源端地址数据长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