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G030有没有外设库?

楼主(2021-09-17):
在官网找了几圈都没有找到外设库和应用示例,是不是现在都用cubeMx生成代码?即使用cubeMX生成代码也应该提供cubeMX生成底层库的文档吧。

网友A:
对,如果官网没有的话,只能用cubeMx,官方还是推荐使用cubeMx,不过这个的文档应该有吧

网友B:
这个型号没用过,
着急的话可以用cube
不过,我还是喜欢了解下实现过程,即使有现成的,也会看看它调用关系相关寄存器

网友C:
听说这个型号驱动显示屏比较厉害。

网友D:
stm32cubeG0库适用于整个G0系列啊,楼主何出此言?
下面就是外设库所在

网友E:
用cubenx也是要先下载外设库的,现在都是hal库,不是std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