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bview进**采集时可以同时读取多个板卡采集到的数据吗

楼主(2021-09-17):
一、要实现功能:对120路电压进行采集,每隔100ms要采集一次(可以不同步,但必须要在100ms内完成采集和读取),使用外部触发方式,每100ms触发一次。
二、目前硬件结构
1、8张研华的PCIE1805,配置为差分输入方式,每张卡15个AI通道,共15×8=120通道。使用板卡内部时钟,卡上MDSI IN和MDSI OUT均未连接。
2、触发源由单片机定时器产生,每100ms一个下降沿。

三、上位机软件
上位机软件基于labview,采用官方的DAQ助手直接进行采集和读取,程序和DAQ设置如下

四、存在问题
当屏蔽掉第2-8张卡只用卡1进行时采集时程序运行正常。当8张卡都打开运行时程序报错,报错信息如下

问题如上,为什么8张卡不能同时采集和读取,而且即使是对1张卡操作,读取也是特别慢,大概100多毫秒

网友A:
图片都挂掉了,根本看不到图片

网友B:
即使是8张卡同时工作,也是分时轮询的。这个要看你的软件设计流程了。

网友B:
还有图片都不显示,还是重新上传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