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16F15213的Flash读写与时钟切换

楼主:
#申请原创# #技术资源#

示例代码:

查看手册
查看数据手册,了解时钟源的设置。发现需要设置时钟需要RSTOSC(复位时钟选择),查找RSTOSC位找到它属于CONFIG1配置字节的Bit[5:4]。所以如果需要切换时钟则应该CONFIG1配置字进行修改。但是CONFIG1不是普通寄存器,无法通过操作寄存器的方式对其他修改。
时钟配置寄存器

控制时钟源的配置字CONFIG1

查看第15章NVM节,发现如果需要对系统的配置字进行操作需要对相应的Flash区域进行写操作。
Flash相关配置字区域操作
这里使用操作CONFIG1区域,此地址为0x8007,NVMCON1位为1

使用MCC添加Memory配置

CONFIG1属于NVMCON1位为1的区域,所以在memory.c文件中,我们使用void DATAEE_WriteByte(uint16_t bAdd, uint16_t bData)和uint16_t DATAEE_ReadByte(uint16_t bAdd)函数。下图为配置字所对应的地址:

编写代码
在main.c文件中添加如下代码完成时钟切换
  cfg_value = DATAEE_ReadByte(CONFIG1_ADDR);
    if((cfg_value & 0x30) != 0x10)
    {
        cfg_value |= (1 << 4);
        cfg_value &= (~(1 << 5));
        DATAEE_WriteByte(CONFIG1_ADDR,cfg_value); // Set RSTOSC[1:0] reset Oscillator Source Select

        NOP();
        NOP();
        NOP();
        NOP();
        NOP();

        OSCCON |= (1 << 4);
        OSCCON &= (~(1 << 5)); // Set COSC[1:0] Current Oscillator Source 31kHZ
        OSCEN |= (1 << 4); // enable LFINTOSC

        NOP();
        NOP();
        NOP();
        NOP();
        NOP();
如需对FLASH区域进行读写操作,使用memory.c文件中另外4个关于Flash操作函数即可。
测试代码:
value = FLASH_ReadWord(0x06F0); // 从FLASH的0x06F0地址处读取数值
    if( value != 0xAA) // 如果不是0XAA,则将0XAA写入到0x06F0处
    {
        FLASH_WriteWord(0x06F0,my_dataArr,0xAA);
    }
    value = FLASH_ReadWord(0x06F0); //再次读取出来,以确认已经写入到FLASH的0x06F0处
    if( value == 0xAA)
    {
        flag = 1;
    }

说明:
关于配置字区域与FLASH区域的区别,在Table 15-1. NVM Organization and Access Information表中的NVMREGS bit
(NVMCON1)列,当此列值为1时表示为系统的配置字,使用memory.c文件中的DATAEE_WriteByte、DATAEE_ReadByte函数操作,0表示FLASH区域使用另外4个函数操作。

网友A(2021-09-21):
配置字这个在MCC里是怎么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配置字这个在MCC里是怎么玩的

使用MCC添加Memory模块,然后看手册查看配置字的地址,使用Memory.c文件中的DATAEE_ReadByte/Write函数配置即可

网友B:
没太看懂,时钟切换是指什么?如何实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太看懂,时钟切换是指什么?如何实现的

切换时钟源才需要这样做

网友C:
功能较强大的单片机

网友D:
把 FLASH当EEPROM用?

网友E:
可以用地址进行读写的吗

网友F:
时钟切换?

网友G:
PIC16F15213是多大的flash呢?

网友H:
不是可以mcc直接配置了吗

网友I:
如何避免影响程序?

网友J:
这个flash多大的?

网友K:
是在读取期间配置时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PIC16F15213是多大的flash呢?

3.5K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 FLASH当EEPROM用?

设置配置字的时候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