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UC3845双管正激不能正常输出

楼主:
小白一枚,搭了UC3845的双管正激电路测试,输入220VAC±20V,输出30V/10A,主变压器用ER4215,PC40  匝比30:8:3(VCC),驱动变压器EE16,30:30:30。通电测量输出只有6点几伏,辅助绕组没有电压。单独给3845供12V,可以测得6脚方波(驱动变压器不接,接上后波形有台阶,驱动变压器绕制问题?),以下是设计原理图和一些UC3845引脚波形(4/8/7/6脚),麻烦大神给看看,是电路设计不合理,参数不合适,还是其他原因,谢谢。

6脚接驱动变压器后波形

6脚接驱动变压器后波形

上主电6脚波形

上主电6脚波形

7脚

7脚

8脚

8脚

4脚

4脚

4脚

4脚

原理图

原理图

楼主(2021-09-18):
谢版主,能帮忙看看分析下问题不

网友:
我感觉你的UC3845的7脚的电压有问题 , 先看看这个脚的电压是否稳定 。

网友A:
根据8脚波形,说明在不断的重启。
6脚接图腾柱后接变压器就是这么一个波形,上面的台阶是由于驱动变压器感性和输出图腾柱造成的。
接外接12V供电后,3845正激线路,接设计负载后,是可以开环工作的,没问题,开环的方法,就是在5V和GND接一个电位器到COMP脚,随着电压变化,占空比可以手动控制,然后检测系统工作,这里尤其必须注意的是驱动变压器的相位。

网友B:
IC的8脚应该输出平稳的5v,可是波形图为啥是脉动的?建议楼主着重检测IC的7脚电源电压。

楼主:
目前发现问题:431封装有问题,驱动变压器绕制的不好,驱动电路需要优化,还得调整再试。谢谢各位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