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03/403A] SPIM使用问题咨询

楼主(2021-09-18):
403A系列,想使用SHI作为时钟源(PLL时钟源),使用串口,SPIM,ADC,PWM,SHI时钟源精度能否满足要求,最高能到多少M,主频有什么限制吗?

网友A:
SPIM的时钟源固定位AHB/2,使用SPIM时,建议主频在200MHz以下,因为太高了SPIM clk IO脚走线要求太高。。
关于使用方法,可以参考这个帖子
https://bbs.21ic.com/icview-2989430-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SPIM的时钟源固定位AHB/2,使用SPIM时,建议主频在200MHz以下,因为太高了SPIM clk IO脚走线要求太高。。
...

https://bbs.21ic.com/icview-3168362-1-1.html  这个问题帮给看一下。

网友B:
貌似没有特殊情况,直接配置成最高频率~~

网友C:
最好还是用外部时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