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回顾(4)——端口阻抗

楼主(2021-09-18):
如题…

楼主:
端口(输入或输出)阻抗概念极为基础,任何一本《电路原理》和《模拟电路》都会论及,故不再赘述。上面,通过一例直观地由等效变换给出相关说明。

楼主:
话题相关帖子链接:

反面教材——“输入阻抗”

https://bbs.21ic.com/icview-3136662-1-1.html

https://bbs.21ic.com/icview-3140178-1-1.html

网友A:
端口阻抗如何构成,是原理,
端口阻抗的设计或测量,是实操。

@king5555 : 有 “hk” 的,不光我跟他。

网友B:
端口阻抗,默认就是电路的,不是元件的。

网友C:
今天在家里翻了下,输入阻抗的书上的定义,周琼鉴《晶体管与晶体管放大电路》。@king5555

R表示为ΔR=ΔU/ΔI,强调的是交流信号。晶体管做直流放大器的很少,主要是放大交流信号。
运放是经常要放大直流信号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晶体管之基丶射极间的直流输入电阻就是Vbe/Ib,这个在做RC充放电的计时用的到。
晶体管之直流放大,得三 ...

你发的电路是双管同相负反馈放大器。这个电路可以做前置放大器,我正好也研究过。

第一个图,是你发的图。
第二个图,就是加一个负偏置电源,这样npn三极管就不需要偏置电阻。
第三个图,就是加一个电阻,偏置电源VEE=-VCC(使用电池),经戴维南等效。这样这个双管放大电路就变成高阻抗输入。偏置方法跟运放一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没接Rf就是低电平转换高电平。
在Vcont是恒压源时有了Rf,则输出稳压的高电平。
Vcont端的RC是缓启动,以 ...

这个电路稍微改改

目前前置放大器,储备就是这个双管同相放大器。黑田彻给出的输入是交流耦合,我把rf变成两个戴维南等效电阻,这样双管同相放大器就可以直流耦合了。变成高阻抗输入,就非常适合做前置放大器。
如下图,交流耦合,输入阻抗就低了。做不了那种高输入阻抗的前置放大器,且Rb1和Rb2的比例要非常精确,取值很狭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没接Rf就是低电平转换高电平。
在Vcont是恒压源时有了Rf,则输出稳压的高电平。
Vcont端的RC是缓启动,以 ...

这个是双管同相放大器,直接耦合,输出直接偏置接3.3V单片机,放大约10倍

100mv双极性正弦波,直接耦合,输出直接偏置跟3.3V是兼容的(稍微留点余量),电路的确简洁,且不需要高速运放。就是计算复杂,要解两次方程。

网友C:
然后黑田彻的双管反相放大器可以做中间级,这个反相放大器想不出高阻抗输入的方法。估计只能做中间级。
功率输出级,可能作为传感器激励,可能会用到,不过黑田彻后面也讲了个功率放大器,不过没动手制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