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AMD21的IO口如何设置成开漏模式

楼主(2021-09-18):
在库函数中有输入,输出和双向
enum port_pin_dir {
        /** The pin's input buffer should be enabled, so that the pin state can
         *  be read */
        PORT_PIN_DIR_INPUT               = SYSTEM_PINMUX_PIN_DIR_INPUT,
        /** The pin's output buffer should be enabled, so that the pin state can
         *  be set */
        PORT_PIN_DIR_OUTPUT              = SYSTEM_PINMUX_PIN_DIR_OUTPUT,
        /** The pin's output and input buffers should be enabled, so that the pin
         *  state can be set and read back */
        PORT_PIN_DIR_OUTPUT_WTH_READBACK = SYSTEM_PINMUX_PIN_DIR_OUTPUT_WITH_READBACK,
};

网友A:
应该在另外一个枚举类型里。

网友B:
这个是输出方向的枚举类型,肯定是在另一个寄存器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