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50.00元(功能说明)
[活动] 一个遥控器的诞生

楼主(2021-09-19):
#申请原创#
一个遥控器的诞生
7月初接到客户订单,要求订购一批遥控器,功能需求如下:通过和信号机无线连接对路口信号灯进行步进、指定相位、全红、黄闪的控制。(按钮为机械按钮,方便冬天带手套使用时也能灵活操作,带OLED显示屏,强光下也能看清楚,分辨率不低于128*64,各个遥控器间通用,方便使用时的替换)。交货期2个月。
接到订单,开始构思,脑子里有了大致方案后,采购了一些元器件,估摸着用得着的都买买买。淘宝选了一个遥控器外壳图片,发给客户确认,客户表示认可。就是下面这个样子:

开始画遥控器原理图,单片机选了STC15W4K32S4,接一个OLED屏,一个无线数传模块,再加个电池充电电路,其它的按键指示灯都是常规电路。因为是电池供电,这里边无线模块是个耗电大户,必要时要切断电源,所以,对无线模块的电源用一个PMOS加以控制。

接下来画PCB了,首先确定PCB外形和定位孔,问淘宝卖家要来壳子CAD图纸。

删掉对我没用的部分,只保留跟PCB外形有关的部分,修改一下,导入AD,看起来像个旗袍。

为了确保外形、螺丝孔准确,将图纸导入文泰雕刻。
用文泰雕刻生成雕刻加工文件,用雕刻机雕了一块环氧板,放入外壳比划一下:

严丝合缝,感觉不错,后来又微调了一下。
外形尺寸确定了,屏幕和按键的布局,也要让客户确认下,先用AD画好布局,另存为CAD格式,打开CAD,和原先的外壳图纸拼合一下,再打印成pdf文件,导入Photoshop,马马虎虎画个效果图,客户看了表示很OK。

楼主:
然后开始画PCB,随便画画,很快画好了

上面是天线,车间里的工人称为“弹簧”,下面底部有个TYPE-C充电口。
遥控器的板子就这样了,有了遥控器,还得有个接收器,找了个合适的塑料壳,就当接收器外壳了,原理图、PCB如下:

齐活之后,发出去打样,等候的时间,我就研究一下OLED,这玩意儿第一次用,看了厂家的文档,全英文的,有点头疼。不管它了,船到桥头自然直。

楼主:
顺便用雕刻机刻了两个钢网,反正是做样品么,就这样凑活了。0.3mm厚环氧板雕刻的钢网成品:

收到板子,用刻好的钢网印上锡膏,手工贴片,焊接了两块,看起来很OK。
那个OLED屏偏右,是因为尺寸太小,不大好看,左边加了3颗指示灯,外壳开孔横向扩大后,贴上膜,视觉效果好一些。
这样的效果,其实左侧三个指示灯,不是OLED屏的一部分。

楼主:
接下来就是写程序了,遥控器程序:
OLED第一次用,找卖家要来Demo程序,是STM32的,我这里用的是51,不能直接用,用查找替换的方法,将所有GPIO的操作改成51的直接赋值操作,再将Delay()函数重写了一下,编译通过了。

接收器程序:
程序写得昏天黑地,不知有汉,无论魏晋,老婆给我买的两条烟很快见了底,8月中旬,程序VER1.0诞生。
接下来就是测试,各种测试,排雷,很快的,一个星期过去了。
这中间已经发现,主机通讯程序有问题,经常会挂掉,跟对方沟通无果。详见https://bbs.21ic.com/icview-3164974-1-1.html。
这时候,发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我测试用的STC15W4K32S4芯片,买不到了!!!家里只有几片库存的样品,不够生产用。
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啊!
换芯片!我买买买,买来IAP15W4K61S4,试了下,不好用。没时间排查原因了,继续买,又买来IAP15W413AS,试了下,还是不行。我再买,买到STC15W408AS,好,这下妥了!程序能跑起来了。
但是,我这里要说个但是,板子上几个按键失灵了!详见https://bbs.21ic.com/icview-3156032-1-1.html。
STC15W408AS没有P0口,那几个引脚是空的!!!
我改!我改原理图,重画板子,不用P0口了。因为时间来不及,改好板子,也不打样了,直接下单100PCS。
板子改了,程序也得改。
说起来,世上就没有一帆风顺的事,因为换了408AS芯片,只有8KROM,可我的程序改来改去,还有11K大小。。。
将代码优化等级提到最高,优化后还有9K多。唉,OLED的显示界面太占程序空间。改改改,继续折腾程序,我感觉头发越来越少了。
能复用的代码尽量复用,砍掉各种调试用语句,在switch和if之间各种权衡对比,最终程序被压缩到8189字节,是不是很神奇?还差3个字节就满了。
老天不会遂人愿的,把这8189字节的程序烧进芯片,程序时不时出问题。看芯片手册,明白了,程序空间最后7个字节不能用,是用来存放芯片唯一ID的。
没办法了,只能阉割一些功能了,我把电池电量显示从5级改为4级,一下子节省了几十个字节的空间,感觉好爽。图标点阵数据都是实实在在占空间的啊。
这样,就有了Ver2.0版本程序。
眼瞅着快到交货日期了,我这边还有其他活没干完,得抓紧。
第一个活就是,遥控器贴膜要赶紧订做了,否则来不及。

放下程序,开始画贴膜。用CAD确定尺寸,用Photoshop填充颜色,发给不干胶贴膜厂家制作贴膜。
第二件事,就是遥控器、接收器壳子开孔,又是各种画图,画好图纸,生成雕刻文件,交给雕刻机干活。

这是个大活,不大好整,这不是咱专业啊。
弄成了这样样子,还好,按键位置都很准确,毕竟用的同一个CAD文件定位的。

接收器的壳子开孔更麻烦,一开始脑子有点短路,画板子时,竟然设计了三面开孔,唉,悔之晚矣!

第三件事就是,壳子开好孔了,但是只有一套,如果要批量开孔,每次定位就是个麻烦事。咱还得做个工装夹具。继续埋头画图,脑子里各种乱七八糟的想法,最终做了这样个东西,上下左右全都卡死,只需定位一次,雕好一个,换下一个不用重新定位了,样子丑了点,但胜在实用。

楼主:
一个白天加一个晚上,我把20套外壳的孔全开好了,心情舒畅,感觉有点小膨胀。
接下来写一下生产指导书,其实也没啥好写的,简单写一下调试工艺,测试标准。
8月下旬,100套的板子到了,先做20套交货,因为板子改动了,重新雕刻了钢网,弄好贴片文件,交给车间生产。
贴片机开动起来,两种板子也就半天的活,装料费了不少时间。
不干胶贴膜也到了,做的不是很好,又重做了一次。
我抽空开始写使用说明书,再次祭出Photoshop法宝,弄个封面,弄些插图,大致这样子的:
抠图不是很利索,那个阴影是画出来的,比较生硬。不过也就这样吧,要求不能太高,毕竟咱不是专业的。
看人家的说明书都是A5尺寸,且双面打印,我花了一天时间研究,废了几十张A4纸,发现我的打印机也可以实现。

淘宝来140克铜版纸,打印说明书,期间还加了一次墨水,弄得手上黑一块红一块。
离交期越来越近,我又修改程序到Ver3.0,期间和对方开发人员扯皮略过不表。
“地瓜地瓜,我是土豆,收到请回答!”窗外,员工在拉开距离实地测试遥控。我在测试电池续航时间,待机0.7mA,开机40mA,无线发射70~80mA,500mAh的电池,在我反复按动遥控器情况下,半天就没电了,看来电池容量虚标严重啊。
换,买来1000mAh电池,得亏这遥控器内部空间大,1000mAh电池装进去,还是空空荡荡的。测试下来,待机1个星期,电量几乎不下降。这电池没虚标,分量足。
赶在交货期前一天,网上买的包装盒到了,把测试好的遥控器套装装入包装盒,打包好,发货。。。
后记
货发出一天后,我发现了一个程序BUG。。。
修改BUG后,生成一个项目程序,发给客户,让客户升级一下。

至此,这个订单就算完成了,虽然还有点问题没解决,留着以后升级吧。

网友A:
一口气看完了,一个字:“爽”!

网友B:
厉害厉害,比我强多了。

网友C:
厉害厉害,比我强多了。+1

网友D:
这是全包圆了。今年的芯片缺货,真是日了狗了。。。。

网友E:
我有一款stc15w404as,有30管积压,以前改stm8闹的。楼主用的上吗?

@cjseng :sop16的,看来不适合
什么封装的?SOP20还是SOP28?

网友F:
厉害厉害,比我强多了

网友G:
楼主牛X,对结构也这么了解,每次做产品,结构的问题很是大头,画简单的结构图,只能用PROTEL画,然后交给厂家,厂家再用CAD转,没有办法,实在是不想学新的东西。

没办法,都是逼出来的,请不起结构工程师,只能自己干。幸亏上学时学过机械制图,当初学的还蛮好的。

网友H:
如果是我做,我会用SSOP20或LQFP32的封装,OLED用I2C接口的,15个键任意一个均可唤醒,睡眠电流不超过1uA。

楼主:
引用 网友H:
如果是我做,我会用SSOP20或LQFP32的封装,OLED用I2C接口的,15个键任意一个均可唤醒,睡眠电流不超过1uA。 ...

本来就是用IIC的OLED,可是点阵太占空间了,ROM不够用啊。后来换了带字库的OLED,SPI接口,字库芯片也是SPI接口,只是这个OLED手册上休眠功耗20uA,实测0.6mA左右,问了厂家,说就是这样的。
OLED占用6个IO,无线模块占用4个IO,开关机按键一个,充电检测1个,电池电压检测2个,按键加指示灯合计9个IO,蜂鸣器一个,震动马达一个(后来蜂鸣器+马达共用一个IO)。
SSOP20引脚不够的,只能用LQFP32的。

我的电池电压检测是用TL431实现的,用一个强推挽IO对TL431供电,AD得到TL431电压(2.495V),反推计算出电池电压。AD结束,强推挽引脚输出0,以免TL431一直耗电。

这个TL431电路值得学习

网友G:
引用 网友H:
如果是我做,我会用SSOP20或LQFP32的封装,OLED用I2C接口的,15个键任意一个均可唤醒,睡眠电流不超过1uA。 ...

应该用SPI的,这样的话可以与无线模块共用一个SPI接口,会省更加多的I/O出来,这个屏我的一款产品里也有用,使用的是SPI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G:
应该用SPI的,这样的话可以与无线模块共用一个SPI接口,会省更加多的I/O出来,这个屏我的一款产品里也有 ...

我的无线模块是TTL串口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的无线模块是TTL串口

串口的贵一些,可能你的产品没有量,有量的话,还是用SPI接口的,或者自己设计射频电路部分合算的多。

网友I:
这个订单什么价啊

网友J:
这个项目几个W可以参考一下吗

网友K:
引用 网友H:
如果是我做,我会用SSOP20或LQFP32的封装,OLED用I2C接口的,15个键任意一个均可唤醒,睡眠电流不超过1uA。 ...

厉害了厉害了

网友K:
引用 楼主:
一个白天加一个晚上,我把20套外壳的孔全开好了,心情舒畅,感觉有点小膨胀。接下来写一下生产指导书,其实 ...

厉害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个项目几个W可以参考一下吗

这个项目目前还是亏的,生产了20套,卖出去15套,一共卖了一万多,成本都不够的。
只是寄希望于今后客户还要持续订货,至于有没有后续订单,我只能说:或许有。这就是这样的订单,稍微有点规模的公司,根本不屑一顾的原因。
按照我多年的经历来看,3个项目最后能成功(赚钱)一个,就算烧高香了。
赚钱不容易,且行且珍惜。
与君共勉

大佬 ,你们开发不收开发费的吗?你这单要我做的话最少要收35K开发费,然后零售一个价格,批量一个价格,不然这样接单还有什么意义啊,纯浪费时间还严重扰乱市场,最后苦逼的是自己。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项目目前还是亏的,生产了20套,卖出去15套,一共卖了一万多,成本都不够的。
只是寄希望于今后客户 ...

看了你很多贴,你东西也讲究高速开发,拼概率

网友E:
引用 网友L:
这是急件,必须安排优先顺序,硬件最优先,必须再三与程序员沟通,确认电路无误,电路板没有做第二版的时 ...

我也做汽车零件售后市场,客户寄样品或发图纸,短时间仿制。
有些一个月上百,有些几十,都是拼凑出来的量。
一块电路板,N个跳线,上百款软件,小公司能做,大公司那个量要赔。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是全包圆了。今年的芯片缺货,真是日了狗了。。。。

看你用的新唐单片机,价格也涨的厉害,我用的合泰,1.5元涨价到2元。8脚

网友M:
楼主简直是能文能武,能软能硬,无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楼主简直是能文能武,能软能硬,无敌了!

我只是在做一些低端的、重复性的、没啥技术含量的事,做得多了,熟能生巧,混口饭吃而已。

网友N:
厉害厉害,亏本做产品,内卷好严重啊。

楼主:
客户又下单,又订了20套,看来有指望收回成本了

恭喜楼主

网友O:
一个1000块哟,可以呀

网友P:
可以呀!一套卖1000,体制内的东西利润是高!不过没得关系很难打进去

量少啊,全是胡椒也辣不死人

网友Q:
楼主这是把所有工序一个人包圆了啊,厉害厉害!

网友R:
引用 网友H:
如果是我做,我会用SSOP20或LQFP32的封装,OLED用I2C接口的,15个键任意一个均可唤醒,睡眠电流不超过1uA。 ...

请教stc单片机怎么实现15个按键任意一个唤醒,现在遇到麻烦是有的唤醒,有的唤醒不了

楼主:
我把遥控器发给客户,客户装到他的主机上,然后卖给最终业主。
在业主那里,主机出问题了,业主直接打电话给我,说是供应商给的联系方式
本着闲着也是闲着,那就帮业主解决一下吧,反正就是调参数的事。我让业主装上主机配套的上位机软件,业主说装了没用,一直提示缺少一个MFC100.dll文件。我让他换台电脑试试。换了三台笔记本都没用,倒是有一台台式机可以运行上位机软件。
我说,那就用台式机好了,业主不同意,说要到现场调试,台式机没法用,只能用笔记本。既然如此,那就网上下载一个MFC100.DLL好了,半天后,业主电话又来了,说网上下载的都没用,要下载的没下载到,倒是下载了一大堆流 氓 软件,叫我帮他下载一个纯净版,发给他。花了几分钟,下载好了,发给业主,然后就没下文了。
一个小时后,业主说“好了”。我也很高兴,总算解决了。
过了一天,我还在床上睡懒觉,业主电话又来了,说还是没用,问他怎么没用,他说连不上。我问他,你电脑IP是多少,他说不知道。我说要改成192.168.1.100,主机的说明书上都写得清清楚楚的。
业主又闪人了,我想跟他说如何改IP都没机会。
到了下午,业主继续打电话,叫我寄一个设置好参数的主机给他。我说,我又不卖主机,我也不是售后人员,我只是临时客串一下。国庆期间,主机厂家的售后人员还在放假中。
我跟业主说如何改IP,业主坚决不同意,说公司资料都在那台电脑上,改了IP资料丢失了谁负责?
本来我还想说,改了IP,再来个远程协助,大不了我远程帮他调节一下参数就完事。现在看来,这事儿弄不成了。
最后,业主说他过来找我,开车也就个把小时的事,让我把他有台坏的主机也给修一下。
我就卖个遥控器,怎么主机的事都来找我了呢?太不讲武德了。

把业主拿下,省去中间商赚差价

网友S:
楼主这是把所有工作一个人全干了啊,厉害厉害!

网友T:
楼主猛人啊,全活了,还有售后支持

网友O:
楼主在哪里呢?方便的话去拜访一下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O:
楼主在哪里呢?方便的话去拜访一下楼主

江苏宜兴

网友U:
大神 开工到交付 耗时多久啊

楼主:
引用 网友U:
大神 开工到交付 耗时多久啊

2个月

网友V:
一个人做完一个产品!牛皮啊!

网友O:
江苏有点远,就不打扰楼主了

网友W:
楼主全才啊,从结构到电路到程序,全搞定了

网友X:
一个小老板的诞生记

网友Y:
卖多少钱一个,开发费收多少,需要给源代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Y:
卖多少钱一个,开发费收多少,需要给源代码吗

卖1000左右,没开发费,直接卖产品,保修3年,不需要给源代码

网友R(2021-10-26):
引用 网友H:
如果是我做,我会用SSOP20或LQFP32的封装,OLED用I2C接口的,15个键任意一个均可唤醒,睡眠电流不超过1uA。 ...

兄台,请教下15个键任意一个休眠唤醒的功能怎么实现的呢,用stc的单片机没那么多IO中断,刚好碰到这个问题

网友H:
引用 网友R:
兄台,请教下15个键任意一个休眠唤醒的功能怎么实现的呢,用stc的单片机没那么多IO中断,刚好碰到这个问 ...

STC的MCU有5个外中断,比如配合另外的8个IO,就可以实现5*(8+1)=45个键的唤醒。
睡眠时,允许5个外中断为下降沿中断,用于唤醒,8个IO都输出低电平,这样,按下任意一个键都会唤醒,唤醒后禁止外中断,正常寒烈扫描按键。。
类似的应用我做过好多产品。

多谢兄台

网友Z:
仰慕下大神

网友AA:
老是看到有雕刻机,这种雕刻机哪里买的?
感觉挺好玩的,贵不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A:
老是看到有雕刻机,这种雕刻机哪里买的?
感觉挺好玩的,贵不贵

我这是从一个论坛上的网友那里买的机架,然后自己配的电控和驱动装配起来的,机架8000元,其余约2000元。
也有便宜的,1000元左右就能买到,精度差一点。
实际上这玩意儿可以自己DIY,等你做出来了,对于三维运动控制就有概念了。
我在木工论坛上,看到有网友都做出五轴联动雕刻机了。

网友AB:
非常厉害,和我的工作性质有点儿像,有时候客户催的急,就会比较赶 。

网友AC(2021-12-29):
牛X,真大神 ,膜拜

网友AD:
楼主好强大,一个人就搞定项目开发,软硬件通吃!

网友(2022-02-21):
太厉害了,哪个TL431的AD检测不错

网友AE(2022-05-25):
最近还在考虑STC没外部ADC参考电源的问题呢,这个TL431思路不错。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