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pi型电路的截止频率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21-09-18):
需要考虑源内阻,否则C1变得没什么作用。

就是RC串并联电路,写出相应的传递函数就可计算其截止频率。

网友B:
除了考虑源内阻,还要考虑负载电阻。
看你的截止频率怎么定义,是3dB还是30dB

楼主(2021-10-19):
引用 网友B:
除了考虑源内阻,还要考虑负载电阻。
看你的截止频率怎么定义,是3dB还是30dB ...

3db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