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ngFu32位 MCU] 使用外部晶振如何更改例程

楼主(2021-09-18):
KF32F141,需要使用外部晶振如何更改例程?

网友A:
https://gitee.com/organizations/chipon-kungfu/projects
请再以上链接拉取最新的库和例程代码。system_init.h中更改相应注释即可(注意还有晶振通道需要更改)。默认是使用的是外部16M的晶振,如果是其他的频率,需要PLL的话,PLL需要重新配置。

网友B(2021-11-17):
你好,能请教一下如何设置的么?

网友C:
二楼的详细,感谢楼主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