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感产生反向电动势,直流电机产生正向电动势?

楼主(2021-09-18):
电感会产生反向电动势,这个大家都知道,但是为什么变成直流电机的时候,就产生了正向电动势呢?
很难理解啊;
我最近在研究ISO7637-2这个标准,其中-2b项,他的测试模型和波形是这样的;
我很难理解这个波形,在常态下,DUT(也就是3)的工作电压是UA,现在开关1断开,由于直流电机M的存在,产生了下图的波形;
但是为什么是正向的电压,而不是反向的电压?
协议上面的解释是:模拟直流电机充当发电机;
但是,这个电机就相当于一个电感线圈,应该是产生反向电动势,为什么这里是正向电压?
有没有知道的啊?

网友A:
“ 模拟直流电机充当发电机”,机械惯性所致。

网友B:
电机可等效于电感串联电容

网友C:
电感反电动势 和 发电机发电,两个不同的。

网友D:
动生电势 !
引发自感电势的磁场在线圈自身,动生电势的磁场则源于另一个绕组的。

网友D:
电机绕组电阻小,几十Ω ,几Ω ,甚至 1Ω 不到,
几十,几百,甚至几千V的电压扣上来,谁扛着,就是动生电势,发电机发的电,就是这个动生电势。

网友D:
直流电机,如果磁场是电励的,电断了就不会有动生电势而是只有自感,
在线圈断电瞬间, 自感电势 的方向是跟电源(不管交直流)串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