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C0070--AT32F4xx_使用PWM输出WAV音频

楼主(2021-09-19):
SC0070--AT32F4xx_使用PWM输出WAV音频
示例目的
  演示AT32F4xx使用PWM输出WAV音频。
支持型号列表
  AT32F 系列
主要使用外设列表
  TMR2、TMR3
1 快速使用方法
1.1 硬件资源
1) AT-START-F415 V1.0开发板
1.2软件资源
1) SourceCode
    AT32F4xx_使用PWM输出WAV音频
注: 所有project都是基于keil 5而建立,若用户需要在其他编译环境上使用,请参考AT32xx_Firmware_Library_V2.x.x\[project\at_start_xxx\templates中各种编译环境(例如IAR6/7,keil 4/5)进行简单修改即可。
  1) 打开 AT32F4xx_使用PWM输出WAV音频源程序,编译后下载到开发板。
  2) 通过Pin脚输出PWM音频信号

网友A:
PWM输出音源,通过改变占空比么?

网友B:
对应的 频率是怎么转换的

网友C:
这个是怎么确定的频率

网友D:
演奏的曲子来自哪里?

网友E:
有演示的视频吗?

网友F:
PWM输出WAV音频真复杂。

网友G:
AT32F4xx性能怎么样

网友H:
这个的原理是什么?

网友I:
怎么将音乐转为pwm?

网友J:
其他的芯片也支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PWM输出音源,通过改变占空比么?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其他的芯片也支持吗?

这只是一个应用方案,通常不带DAC的MCU可以采用。

楼主:
引用 网友I:
怎么将音乐转为pwm?

可以尝试使用相关的转换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的原理是什么?

PWM输出加上运放模拟DAC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应的 频率是怎么转换的

这个类似I2S,TMR周期对应拼音频率,占空比对应不同音源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演示的视频吗?

你可以用demo外界运放看看

网友A:
恩,这样的话,应该只能输出简单的音频吧,不过也挺有乐趣的

网友K(2024-01-19):
楼主,外围电路图有吗,是喇叭正极直接接PWM的IO口,负极直接接GND吗?

网友(2025-09-20):
引用 网友K:
楼主,外围电路图有吗,是喇叭正极直接接PWM的IO口,负极直接接GND吗?

GPIO输出接RC电路,RC将PWM变换为模拟信号,1K电阻后面接104电容到地,再串一个104电容到耳机输出

网友L(2025-12-11):
引用 网友I:
怎么将音乐转为pwm?

啥 音乐不是dac输出么,pwm也能搞了?

网友M:
我感觉不是很靠谱,一般都是数字转模拟才行

网友N:
引用 网友E:
有演示的视频吗?

对 我也想看下楼主到底是怎么操作的

网友O(2026-01-21):
引用 网友H:
这个的原理是什么?

我也不清楚啊,我也想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