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STM32芯片寄存器编写PWM失败,请大侠指点

楼主(2021-09-19):
STM32通用定时器TIM3  CH3输出PWM,根据数据手册 通用定时器  进行编写,最终结果不能输出PWM,不知道哪里出错了。
完全按照数据手册进行编写的
void BSP_GPIO_init()
{
    RCC->APB2ENR|=(1<<3);//GPIOB时钟打开
/*****配置PB0******/
    GPIOB->CRL&=0xfffffff0;//CRL  清除低四位
    GPIOB->CRL|=0x0b;//PB0    配置位 复用推挽输出 50MHZ
}

void TIM3_CH3_PWM_init(uint16_t  PWM_period ,uint16_t   duty)
{
    RCC->APB1ENR|=(1<<1);//TIM3时钟开启
    TIM3->EGR|=(1<<0);//UG置位,初始化计数器
    TIM3->ARR =PWM_period-1;//自动加载,决定频率
    TIM3->PSC=1;//预分频值
    TIM3->CCR3=duty-1;//占空比
    TIM3->CCMR2&=0xff8f;
    TIM3->CCMR2|=0x60;//OC3M[2:0]=110  PWM1 模式
    TIM3->CCMR2|=(1<<3);//OC3PE输出比较3预装载使能
    TIM3->CCER&=~(1<<9);//CC3P: 输出极性 高电平有效
    TIM3->CCER|=(1<<8);//CC3E:输入/捕获 3输出使能
    TIM3->CCMR2&=~(3<<0);//CC3S  CC3配置位输出通道
    TIM3->CR1&=~(3<<8);//CKD=00   时钟分频因子
    TIM3->CR1&=~(3<<5);//CMS=00   边沿对齐模式
    TIM3->CR1&=~(1<<4);//DIR=0;    向上计数
    TIM3->CR1|=(1<<7);//APRE         使能自动预装载寄存器
    TIM3->CR1|=(1<<0);//CEN          计数器使能
}

网友A:
数据手册上确定PWM能支持到50MHz?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据手册上确定PWM能支持到50MHz?

我的定时器TIM3,时钟是APB1 ,所以应该GPIO设置成10MHZ,我再试试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的定时器TIM3,时钟是APB1 ,所以应该GPIO设置成10MHZ,我再试试

谢谢,指点,成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