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MCU做串口通讯,会写的联系我

楼主(2021-09-19):
找8位MCU软件工程,熟悉 LED灯,马达,美容,小家电,触摸产品 ,请加V, li-19866

网友A:
51系列的吗?

网友B:
这个需要专门找人写吗?这种简单控制的小家电基本所有国产MCU厂家或代理都有现成方案可以提供,要它修改一下也不是问题,只要你量产买他芯片就行。

网友C:
我用辉芒微的写了模拟串口,不用延时函数的9600可以用

网友D:
那个系列的单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