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MS51系列芯片SPROM怎么使用

楼主:
从新唐官网下载MS51 KEIL的例程解压包里有SPROM的程序,用KEIL打开编译没有问题,KEIL设置是这样的:

连接上仿真器运行程序,在MAIN主循环里调用SPROM函数后,没有退出SPROM函数,继续运行MAIN后面的代码,而是从SPROM函数里跳到了STARTUP.A51的启动代码,程序复位了。一直这样循环。搞不懂怎么用这个SPROM安全保护存储器,有小伙伴用过这个SPROM吗?是不是KEIL的设置方法不对?

网友A(2021-09-20):
在芯片安全方面,为了完整保护客户知识产权,MS51系列提供三种保护机制,藉由flash lock bit防止透过管脚读取内部程序; 内建高达128Bytes SPROM(Security Protection ROM) ,SPROM该区域只能执行不能读取程序; 另外提供96位芯片唯一序号 (Unique Identification, UID)、128位唯一客户序号(Unique Customer Identification, UCID) 让客户自行进行加解密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