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MPLAB中读取结构体中的数据,总是显示超出范围

楼主(2021-09-20):
在MPLAB中读取结构体中的数据,总是显示超出范围,显示为0,读取不出结构体中的值

网友A:
在MAPLAB X IDE中调试DSPIC33系列的实时时钟时,结构体中的数据读不出来,读取超出范围,显示为0

网友B:
有可能使用了指针变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使用了指针变量

那应该怎么修改呢?

网友B:
没看具体无法知道。
我只知道不合理的指针幅值或使用会导致指向的值错误或程序紊乱。这时必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