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GBT炸了,里边黑乌拉漆的像电阻一样的是什么东东?

楼主(2021-09-20):
各路大神给看看

楼主:
红圈里的东西

楼主:
左上那个击穿了,万用表打了一下,通的。右下的那个好像断了,电阻档,电容档,电感档都测不出数来

网友A:
应该是MOS管吧

网友B:
同楼上,应该是MOS管

网友C:
PN结被击穿烧毁时的样子!

网友D:
太模糊,实在看不清

楼主:
自己分析了下原理图。大家参考下。图里红色部分黑色模块像是各采样电阻,测量结果0.7欧姆,右下的蓝色模块,应该是烧断了。没有测量出结果,什么档都测不出来

楼主:
原理图对应的实物

楼主:
SK 10 GHR 123 II西门康SEMITOP3  IGBT模块,无资料。好像是各定制件。国外设备拆的

网友E:
厉害,涨姿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