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使用MM32F103RE 芯片的RTC 计时复位清零

楼主(2021-09-20):
在使用MM32F103RE 的RTC 计时功能,上电已经设置好日期时间,看到时间也在走,外置32.767晶振,断电由电池供电给RTC,
同样的板,有些芯片能正常断电后继续计时,上电会查看日期时间更新,但是同一款板,换了5块芯片都是同批次,发现4块不行,出现
上电后时间复位清零。因为一个包装1600个,再继续拿了5块出来,测试,发现有4块可以,1块不行。是否芯片缺陷问题。问过
总公司也解析不了为什么会这样?请问论坛高手有遇到过这些情况吗

网友A:
连灵动总公司都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网友B:
不断电只是复位呢,上电后RTC还继续走吗

网友C:
这个稀奇了,是不是电池供电虚了,或者二极管坏了

网友D:
确定RTC没有掉电么

网友E:
我们遇到过电池座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