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50.00元(功能说明)
[STM32F0] 制作简易远程控制的储物箱

楼主(2021-09-21):
#申请原创#

@21小跑堂
制作简易远程控制的储物箱
    做了一个简单的远程控制储物箱。主控选择使用STM32的单片机STM32F030F4P6,最简易的MCU,通信模块选择ESP8266,使用Wifi的方式进行控制。控制锁就选用电平控制的电磁锁,驱动使用的是L9110S进行驱动。
1. 硬件部分
先上一个电路原理图和PCB
主控:STM32F030F4P6
电源:AMS1117
通信模组:ESP8266
控制驱动:L9110S
                L9110的介绍,主要是控制电机的,所以控制个电磁锁的短时间闭合也是没有问题,通过配置两个引脚的电平,从而控制输入IO的电平状态。
    就这么简单,主要通过云端服务器下发指令到路由,ESP8266通过路由器联网后收到数据,从而再进行控制驱动。
放张PCB的图,板子很小,3cm左右。
2. 云端服务器
这次就不用OneNet了,使用一个小型的物联网平台,贝壳物联。
主页看下图:
    感觉挺人性化的一个物联网平台,功能做的很像MQTT,但是又没有MQTT那么繁琐。简单的说就是创建两个设备,一个用于MCU端的ESP8266,一个用于云端的服务器,然后这个两个设备之间进行通信。
    协议可以看看这个:

    更加具体的可以进官网的文档里去查看,给我的感觉是很适合新手,协议特别的简单,看一遍照这个做就可以完成。还算稳定,基本没有出现过掉线的问题,就是创建的设备不是无限的,需要靠登录时长去积累分数,类似QQ等级那种,多少等级就可以创建多少个设备。
3. 软件部分
软件很简单,就是通过ESP8266连接路由器,之后登录贝壳物联的TCP,登录好设备后,就可以与服务器进行通信了。
初始化:
1. GPIO初始化:主要配置L9110S的引脚状态等等。
2. 串口初始化:ESP8266的引脚配置及串口通信的配置。
3. 定时器初始化:用于服务器的保持心跳。
ESP8266联网初始化:
1. 设置ESP8266STA模式(因为连接的是路由器)
2. 开启透传模式
3. 8266连接TCP服务器
4. 连接贝壳服务器设备
进入主循环:
1. 判断服务器发来的开锁指令
2. 判断服务器发来的心跳指令(或者使用定时器自己上传给服务器心跳,模式可以选择)
3. 判断服务器发来的查询指令(这个电磁锁有检测信号线,就是锁上的时候,信号线是低电平,开锁的时候是高电平,可以通过这个判断锁的开闭情况)

代码和原理图已上传附件
4. 实物部分
简单的做了一个亚克力外壳,把锁粘在里面(不用螺丝是因为可以再外面把锁拧下来),把锁扣也粘起来,亚克力外壳打孔穿线,连接板子,完工。

网友A:
楼主,你的想法和制作很不错。
我有两个问题:
1、8266的固件,是现成的么?是否需要自己写。
2、这是打算远程储物使用么?没看明白所存储的物品如何实现存放和取出,是不是要搭载储物搬运机器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的想法和制作很不错。
我有两个问题:
1、8266的固件,是现成的么?是否需要自己写。

1、是现成的,就是安信可自带的固件
2、类似丰巢那种的储物柜。经过授权、收到开锁指令,才能开柜拿出东西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1、是现成的,就是安信可自带的固件
2、类似丰巢那种的储物柜。经过授权、收到开锁指令,才能开柜拿出东 ...

感谢解惑

网友B:
我想做一个远程开窗的设备。

我也一直想做,就是机械部分有点复杂,不会搞,而且成本也应该不低

网友C:
我云控制,一直用不好,楼主有可推荐的教程么?

各大物联网平台都有很详细的教程吧,我也是根据官网的一些范例学习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云控制,一直用不好,楼主有可推荐的教程么?

为什么控制不好呐?

网友E:
用的是什么控制平台?

网友F:
这个锁做的挺好。

网友G:
远程控制的储物箱这个不错。

网友H:
成本大约是多少呢?

亚克力箱子贵点,40,锁10元,别的就是电子器件了很便宜

网友I:
以前用过stm32f103做过类似的

网友J:
电磁锁默认锁上吗

网友K:
怎么检测是否锁上了?

网友L:
用的阿里云吗

网友M:
wifi是自动连接路由器吗

网友J:
如果没有锁上,会有什么问题

网友K:
有反馈信号吗?

网友G:
用第三什么控制平台

贝壳物联,有兴趣可以搜索一下

网友F:
能够弹开吗?

可以弹开,里面有弹簧

网友I:
这个非常有创意了。

网友H:
esp8266自己编写的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云控制,一直用不好,楼主有可推荐的教程么?

不都是控制指令吗

网友M:
是否可以搜索周边的设备呢

网友L:
MQTT通信协议吗

网友E:
通信协议是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通信协议是什么呢

TCP通信协议

楼主:
引用 网友K:
有反馈信号吗?

有反馈信号,这个电子锁有反馈信号线,开锁闭锁,电平有发生变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如果没有锁上,会有什么问题

没有锁上,会有反馈信号呀。这个锁有反馈信号,没有锁上的话,会有电平高低的提示

楼主:
引用 网友M:
wifi是自动连接路由器吗

是的,采用的是STA模式的连接方式,只能连接wifi信号,也就是路由器

楼主:
用的是一个小众的物联网平台,贝壳物联,比较简单,适合新手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J:
电磁锁默认锁上吗

这个自己可以设置啊,上锁只能是手动的,开锁可以是自动的

网友N:
感谢分享,有时间学习学习。

网友O:
直接用8266的一个管脚驱动电磁锁不可以吗

当然可以啦,我这个用的是外部MCU的方案,如果节约成本的的话肯定用ESP8266就可以了

网友P:
这个锁有点意思

网友Q(2021-11-12):
这种存包柜,储物箱要是门没关上怎样检测

网友R:
如果断了电,这个锁能打开吗?

网友S:
用的是MQTT吗

网友T:
贝壳物联是?

网友U:
比较习惯使用阿里云平台的。

网友V:
这个设计看着非常高端了。

网友W:
如何检测门没有关闭呢

网友X:
用的http吗

网友Y:
有onenet的代码可以参考吗?

网友Z:
ESP8266是AT固件吧

网友AA:
这个好,ESP8266-01s也可以,价格便宜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