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50.00元(功能说明)
[稳压电源] 一直想要自己的一个可调电源,那就自己来做一个吧

楼主(2021-09-22):
@21小跑堂 #申请原创#   可调电源

  一直想要自己的一个可调电源,那就自己来做一个吧

  大家好,我是qbwww。

  刚开始学电路的时候要做各种实验。要用到各种电压的电源。那时候就在想,如果我有一个可调电源就好了。那时候的想法直到现在都没能实现,现在已经工作好几年了。因为单位没有可调电源。买的话又有点贵。我都是用其他电源临时替代一下。

  前些天看淘宝的时候。发现有可调电源的套件出售。价格也不是很贵。于是就买来打算自己做一个可调电源。

  今天呢我们就来做一个简单的可调电源。学习一下可调电源的电路。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电路。电路非常简单,前面有四个整流二极管。从变压器出来的电,经过四个整流二极管之后,就会变成直流,但这个直流是不是平稳的直流,而是有波形的,后面要加一个大容量的电容来进行滤波,这样它的波形就会变得平滑。在后面就是我们的关键部件,LM317,它是一个三端稳压管。一个脚是控制,一个脚是电压输入,一个脚是电压输出。控制脚那里接了一个可调电阻。可调电阻是与另一个电阻串联在电路中的,调整可调电阻的阻值,与可调电阻进行串联另一个电阻的阻值不变,但可调电阻的阻值变了,那么他们中间点的电压就会跟着变化,控制脚的电压变化,会引起输出脚的电压变化。这样就能通过可调电阻来控制输出端的电压了。在再后面就是电容滤波电路,还有一个发光二极管是状态电路就是说有电了,他就亮,没电他它就灭。

  简单的说了说原理呢,我们来看一下配件,低频变压器一个。变压器的接线很简单,只有四根线,红色的接220交流电,黑色的接输出。变压器的原理在初中的选修物理上有介绍。初级和次级的电压比。就等于初级和次级的线圈的比例。我们手上这个是一个高压变低压的变压器。所以低压部分的线圈数要比高压部分少。

  我们来看一下电路板。

  电路板也很简单,就是依据原理图的走线来布置的。

  三位数码管的电压表,这个主要是用来显示电压的,也可以用来测试外部的电压。

  这是四个IN4007,整流二极管,主要负责把交流电变成直流电。这个直流电还是有峰谷的。需要再用到电容来进行滤波。这里用的是16v470uf的电容。电容滤波之后输出的电压就是平滑的直线了。

  这里是4个鳄鱼夹,还有一节导线。这样就可以构成两组电路。一组线路两个鳄鱼夹,一正一负。导线剪断就可以分成两段导线了。这里选用鳄鱼夹是为了更方便的与其他导体相连来进行供电或测量。

  这是我们的主要元器件。LM317,他是一个三端稳压管。原理咱们在上面已经简单的介绍过了。这里左边是输入控制端。右边是电压输入。中间是电压输出。

  这是一个蓝色的LED指示灯。在我们这个电路中,它是用来指示输出端是否有电的信号灯。

  这是可调电阻,阻值是5K的。旁边有一个可调电阻的旋钮。它可以增大旋钮的直径。依据杠杆原理呢,我们可以很轻松的旋转旋钮来调节可调电阻,这样会更加省力一点。

  104陶瓷电容。104就是它的容量。这两个电容在电路中的主要作用是滤除高频杂波。

  这是两个插件电阻。一个1K的,一个180欧姆的。不过看色环的话,不是那么容易分辨。用的时候还是用万用表量一下好了。

  这里还有两个4148的插件二极管。他们俩的主要作用就是。防止断电的时候有反向电压,对LM317造成损坏。

  这个是散热片,是给LM317来进行散热的,LM317在工作的时候会产生大量的热。需要散热片来给他降温。以保证他可以正常的工作。

  这是一个35V10UF的电容。在电路中接到LM317的控制端。主要是用来稳定电压。让控制端的电压更加平稳。

  这是两个接线端子和拨动开关。接线端子很好理解,就是为了方便和外部线缆连接用的。开关就是控制通断的。

  220V交流电的插头,它的一端插入操作,另一端直接接变压器的输入端,就是红线高压区。

  最后就是配的亚克力板和一堆螺丝了。

  了解了工作原理和各个器件的作用之后呢,我们就来把它们焊接到一起。电路板上有清晰的标识着各个元件的位置。

  下面我们开始插件,插件的话我们要先插矮的,后插高的。如果你先把高的插了的话,矮的就不好插了。

  电解电容是分正负极的,这一点要分清,在白色线条的那边是负极,另一边是正极。

  灯也是分正负的,左边的正,右边为负,如图所示。

  把所有的小件儿都插上。管脚都比较长,我们把它折成一定的角度,这样反过来的时候元件就不会掉了。

  插好之后我们开始焊接。焊接时注意温度不要太高。300度左右就可以了。焊接完成之后,我们再把多余的管脚剪掉。

  我们拿出散热片和LM317。在LM317和散热器之间涂上导热硅脂。用螺丝拧紧。

  我们把大件儿都焊上。

  我们把两组鳄鱼夹也焊好。

  然后连上变压器。

  装壳之前的我们先来进行裸板测试一下,看是否通电。

  输出端呢,我们用万用表来测试输出电压。

  上电之前再检查一遍电路看有没有问题。做好保护措施,看看空开和漏电保护器是否正常工作。如果都没有问题的话,那么我们就开始上线测试。我们可以看到上电测试没有任何问题。这样我们就可以进行下一个步骤了。

  我们找到底板。

  把变压器和电路板固定在底板上。

  变压器输出端次级的输出线有点太长了,我们把它剪短一点。线也改成从背面走线。这样的话正面就简洁了许多。

  我们把其他的外壳也都给装上,看看还差些什么。

  装到一半发现外壳双反了,拆下来重装。

  发现输入端要把输入线头先插上去,再焊接线比较好一些。那我们把它拆下来,重新焊接连接。

  输入端我们把线剪短,给他重新焊接并套上热缩管。

  我们把外壳全部装上。这一步需要耐心。外壳装完之后呢,我们的可调电源就算完工了。

  下面我们进行简单的测试。我们用负载仪来试一下看看它的功率。

  可以看到这个可调电源的功率非常低啊。最大功率在一瓦左右。他的应用场景非常有限。

  好,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阅读。

网友A:
好文,做的不错。

网友B:
手工一流,要是能做个限流就好了。

网友C:
动手能力不错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