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80.00元(功能说明)
[技术讨论] 做一个小音箱

楼主(2021-09-23):
#申请原创#  @21小跑堂

  大家好,我是qbwww。

  今天我们来做一个小音箱。这组音箱套件的是在淘宝上买的。

  首先我们来看下电路图。最主要的元件就是8002D。这是一个功率放大芯片。所有的电路都围绕它来进行布置。

  我们来看一下电路板。电路板是黑色的,线路不怎么好找。但仔细观察,我们仍然能够线路的痕迹。线路跟原理图相比没有太大出入。我花了一点时间简单的对比一下。了解的各个部件的作用。因为我们是用两个喇叭,所以线路板也是两个。主线路板上的元件稍微多一点,辅助线路板的元件少一点。这是因为供电和调音的器件都在主线路板上。

  了解了电路板之后呢,我们来看一下其余各个元件。首先是两个喇叭。这两个喇叭都是三瓦的功率。喇叭是用来发声的器件。喇叭的底部有一块磁铁。磁铁的上面有一圈通电线圈。线圈与振膜相连。喇叭的线圈通过交流电来改变线圈的磁场强度,从而与磁铁产生引力或斥力。进而带动振膜运动,振膜运动产生声波。这样就会发出声音。传输到人耳,被人所感知。这就是喇叭的工作原理。

  这个是插件电阻。上面的是2个4k阻值的。下面5个是1k的电阻。主要作用就是限流分压。

  这是用亚克力板做的音箱的外壳。一个音箱有6面,总共12个板。他是用螺丝来进行相互的连接和固定的。这里还有一袋螺丝。比较杂乱,需要分清楚。

  这是USB线,主要用来制作供电的导线。做好之后可以用USB来进行供电。

  这是一个3P的连接线。主要用来连接两个音响。主要是用来供电和传播音频信号。

  这是音频线,主要用来提供外部的音频输入。是用的3.5毫米的耳机孔。

  这是双联电位器。它是有两组的可调电阻。拨动一个旋钮可以同时调节这两组可调电阻的阻值。进而同时控制两个喇叭。

  这是一些连接线和扎带。扎带主要用来固定线缆。

  这是两个电解电容。16v220uf,主要是用来给两个喇叭的供电电源进行滤波。使电压更稳定,平滑。

  下面这是7个独石电容。两个104 5个105。依据在电路中的位置不同,他们有的是用来进行滤波的,有的是用来通交流电的。在这个电路中就这两种功能。

  这是5个蓝色的LED发光二极管。实际上我们只需要用到两个。其他的都是备用的。这个灯会随着音乐的变化而发生亮度的变化。

  最后这两个呢是8002D的功率放大芯片。

  好,至此呢,我们就已经把所有的配件介绍完毕了。下面我们开始焊接组装。我们先把线路板拿出来,把两个贴片的芯片先给他焊上。这种芯片的焊接先焊接一个脚,把芯片摆正,然后再焊接其它的脚。焊接的时候方向要放对不要反了。芯片上有一个小圆点,小圆点对着丝印的凹槽的地方。

  下面我们就把需要插件的元件给它插好,注意先插小的元件。插好之后呢,我们进行焊接。焊接完成之后。

  再把较长的管角剪掉。

  这次我们在焊接比较高的元件。电解电容是区分正极和负极的,焊接的时候要注意不要焊反了。 LED灯也是区分正负极的。管角较长的一脚是正极。

  至此呢,我们的电路板焊接基本完工了。下面我们就进行电路的连接并进行基本的测试。测试完成之后呢,我们最后再装外壳。

  线材的连接呢,我们从电源线开始。我们先拿出电源线。电源线的输出头剪断并把两根导线拨出来之后,把两根导线焊接在电路板上。

  我们把3p的连接线拿出来,并把线的两头拨开,连接两个线路板。

  两个电路板连接完成之后呢,下面我们就进行音频输入线的连接。我们把音频输入线拿出来剪掉一个头,把里面的三根线播出来。之后呢,把线焊在主线路板上就可以了。

  最后那我们来连接两个喇叭的线。我们先给两个喇叭上焊好线。

  然后再把两个喇叭的线连接到电路板上。

  到了这一步,我们所有的电气连接就已经完成了。下面我们就来最后检查一遍各个元件,看有没有错误。检查完毕之后,我们就来开始第1次上电测试。因为电路板是模板。所以电路板要放在绝缘的直板上面或其他的绝缘物体上面进行测试。我稍微检查了一下呢。没有发现错误。下面我们就要进行上电测试。

  刚刚测试了一下,两个喇叭都是正常发出声音。我听不出音质上的差别。只是觉得还蛮想的。下面我们开始安装外壳。

  外壳安装好呢,我们的音响就完工了。

  最后看一下效果。

  总的来说生意还可以。好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阅读。

网友A:
做得不错,就是喇叭箱比较可惜,很明显,喇叭箱小太多了,这样非常不利于低音,实际效果应该是低音很差。

网友B:
挺不错的,建议选个功放芯片再好点的,再加点其他功能哈

网友C:
元件这么大一颗

网友D:
之前通过外包平台做了一个差不多的,很实用

网友E:
真不错啊!大佬牛X!

网友F:
顶一下,动手能力真强!

网友G:
我喜欢蓝色的LED

网友H:
不错,每次都说DIY,但是至今无一DIY诞生,我很佩服我自己

网友I:
这个diy的成本得有多少呢?

网友J:
多动动手不错

网友K:
动手能力不错,支持

网友L:
我同事也买了这个套件

网友M:
全套花了多少银子?

网友N:
C2  R1  R3取值不合理,音量开到最大时低频很差,此时低频转折频率1/(2piR1C2)=1591Hz,音量小时无所谓

网友O:
引用 网友M:
全套花了多少银子?

应该在24-26元左右。

网友M:
喇叭啥规格?性能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