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92F7323+LCD88888_ntc_07 NTC算法

楼主(2021-09-21):
NTC, LCD, se, COM, AN, dc
/***************SC92F7323+LCD88888*****************/
/***************QQ:74145445************************/
/*************快手:共同学习STM8********************/
/*************keiluvision2*************************/
/*************20210808*****************************/
/*************6MHZ@25HZ,3.3V,LVR2.9V***************/
//  __________________lcd88888____________________
// |                                              |
// |       _    _              _    _             |
// |      | |  | | ℃         | |  | |    ℃      |
// |      |_|  |_|            |_|  |_|   _        |
// |      | |  | |            | |  | |  |_|       |
// |      |_|  |_|            |_|  |_|  |_|       |
// |                                              |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1|2|3|4|5|6|7|8|9|10|11|12|com4|com3|com2|com1|
//  ----------------------------------------------
/**************************************************/
//                   SC92F7323
//              ________   ________
//          5V-|1 /VDD  \_/ P0.0/28|-com1
//          0V-|2 /VSS      P0.1/27|-com2
//            -|3 /P5.1     P0.2/26|-com3
//            -|4 /P5.0     P0.3/25|-com4
//            -|5 /P1.0     P0.4/24|-lcd_1
//            -|6 /P1.1     P0.5/23|-lcd_2
//         TCK-|7 /P1.2     P0.6/22|-lcd_3
//        TDIO-|8 /P1.3     P0.7/21|-lcd_4
//    beiguang-|9 /P1.4     P2.0/20|-lcd_5
//            -|10/P1.5     P2.1/19|-lcd_6
//            -|11/P1.6     P2.2/18|-lcd_7
//   ntc_neibu-|12/P1.7     P2.3/17|-lcd_8
//      lcd_12-|13/P2.7     P2.4/16|-lcd_9
//      lcd_11-|14/P2.6_____P2.5/15|-lcd_10
/**************************************************/
#include <SC92F732x_C.H>
/**************************************************/                //lcd
sbit                lcd_1                =P0^4;
sbit                lcd_2                =P0^5;
sbit                lcd_3                =P0^6;
sbit                lcd_4                =P0^7;
sbit                lcd_5                =P2^0;
sbit                lcd_6                =P2^1;
sbit                lcd_7                =P2^2;
sbit                lcd_8                =P2^3;
sbit                lcd_9                =P2^4;
sbit                lcd_10                =P2^5;
sbit                lcd_11                =P2^6;
sbit                lcd_12                =P2^7;
sbit                beiguang        =P1^4;

unsigned char                lcd_a1;                //第一位
unsigned char                lcd_a2;                //第二位
unsigned char                lcd_a3;                //第三位
unsigned char                lcd_a4;                //第四位
unsigned char                lcd_a5;                //第五位

unsigned char                xs_a1;                //显示用
unsigned char                xs_a2;
unsigned char                xs_a3;
unsigned char                xs_a4;

char                                temp_a1;                //温度整数(有时是负数)
unsigned char                temp_a2;                //温度小数
//unsigned char                wendu;                        //设定温度

unsigned char code biao[]={0x3f,0x06,0x5b,0x4f,0x66,0x6d,                //0-f,16-,17E,18r字模
0x7d,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0x40,0x79,0x50};
/**************************************************/
#define                bit0                0x01
#define                bit1                0x02
#define                bit2                0x04
#define                bit3                0x08
#define                bit4                0x10
#define                bit5                0x20
#define                bit6                0x40
#define                bit7                0x80

#define                com1_gao                P0VO &= ~bit0;        P00=1
#define                com1_ban                P0VO |=bit0
#define                com1_di                        P0VO &= ~bit0;        P00=0

#define                com2_gao                P0VO &= ~bit1;        P01=1
#define                com2_ban                P0VO |=bit1
#define                com2_di                        P0VO &= ~bit1;        P01=0

#define                com3_gao                P0VO &= ~bit2;        P02=1
#define                com3_ban                P0VO |=bit2
#define                com3_di                        P0VO &= ~bit2;        P02=0

#define                com4_gao                P0VO &= ~bit3;        P03=1
#define                com4_ban                P0VO |=bit3
#define                com4_di                        P0VO &= ~bit3;        P03=0

#define                adc_start                ADCCON |=bit6
//ADC启动
#define                adc_eoc                        ADCCON &bit4
//ADC结束标志位(1完成)
/**************************************************/
void                lcd_jisuan();                //lcd计算
void                lcd_xianshi();                //lcd显示
void                ntc_neibu();                //ntc内部(ad通道8)
void                wendu_jisuan();                //温度计算
void                yanshi();                        //延时
/**************************************************/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a1;
/**************************************************/
xs_a1                =0;
xs_a2                =0;
xs_a3                =0;
xs_a4                =0;
/**************************************************/                //液晶初始化
P0CON                |=bit0|bit1|bit2|bit3|bit4|bit5|bit6|bit7;                //输出模式
P2CON                |=bit0|bit1|bit2|bit3|bit4|bit5|bit6|bit7;
OTCON                =bit3|bit2;                                                                                //分压电阻87.5k

P1CON                |=bit4;                                                                                        //背光输出
beiguang                =0;

/**************************************************                //ad初始化
//#define                adc_start                ADCCON |=bit6
//启动ADC
//#define                adc_eoc                        ADCCON &bit4
//ADC结束标志位(1完成)
ADCCON                |=bit7;                //ADC电源
//ADCCON        |=bit6;                //启动ADC
ADCCON                &=~bit5;                //采样时钟2MHz
//ADCCON&bit4                        //转换完成
ADCCON                |=bit3;                //1000,AIN8
ADCCON                &=~bit2;
ADCCON                &=~bit1;
ADCCON                &=~bit0;

//ADCCON                |=bit3;                //1001,AIN9
//ADCCON                &=~(bit2|bit1);
//ADCCON                |=bit0;

ADCCFG0                =0;                                //设AIN8为ADC输入
ADCCFG1                |=bit0;
ADCCFG1                &=~bit1;

//sfr   OPREG   = 0XFF;                //参考电压
//OPREG                &=~bit7;                //vdd
OPREG                |=bit7;                //2.4v

//ADCVL                                                //低四位
//ADCVH                                                //高八位

/**************************************************/
while(1)
{
xs_a1        ++;
if(xs_a1==25)
        {
        xs_a1        =0;
        ntc_neibu();
        wendu_jisuan();
        lcd_jisuan();
        xs_a2        ++;
        }

lcd_xianshi();

}

}

void                lcd_xianshi()                //lcd显示
{
/**************************************************/                //lcd正控
com1_ban;
com2_ban;
com3_ban;
com4_ban;
if(lcd_a1 & bit5)        {lcd_1 =0;}                else{lcd_1 =1;}                //1f
if(lcd_a1 & bit0)        {lcd_2 =0;}                else{lcd_2 =1;}                //1a
if(lcd_a2 & bit5)        {lcd_3 =0;}                else{lcd_3 =1;}                //2f
if(lcd_a2 & bit0)        {lcd_4 =0;}                else{lcd_4 =1;}                //2a
//if(lcd_xianshi)        {lcd_5 =0;}                else{lcd_5 =1;}                //02竖(显示)
lcd_5 =0;
if(lcd_a3 & bit5)        {lcd_6 =0;}                else{lcd_6 =1;}                //3f
if(lcd_a3 & bit0)        {lcd_7 =0;}                else{lcd_7 =1;}                //3a
if(lcd_a4 & bit5)        {lcd_8 =0;}                else{lcd_8 =1;}                //4f
if(lcd_a4 & bit0)        {lcd_9 =0;}                else{lcd_9 =1;}                //4a
if(lcd_a5 & bit5)        {lcd_10 =0;}        else{lcd_10 =1;}        //5f
if(lcd_a5 & bit0)        {lcd_11 =0;}        else{lcd_11 =1;}        //5a
//if(lcd_a)                        {lcd_12 =0;}        else{lcd_12 =1;}        //01锁定
lcd_12 =1;
com1_gao;                //com1高
com2_ban;
com3_ban;
com4_ban;
yanshi();

com1_ban;
com2_ban;
com3_ban;
com4_ban;
if(lcd_a1 & bit6)        {lcd_1 =0;}                else{lcd_1 =1;}                //1g
if(lcd_a1 & bit1)        {lcd_2 =0;}                else{lcd_2 =1;}                //1b
if(lcd_a2 & bit6)        {lcd_3 =0;}                else{lcd_3 =1;}                //2g
if(lcd_a2 & bit1)        {lcd_4 =0;}                else{lcd_4 =1;}                //2b
//if(lcd_a)                        {lcd_5 =0;}                else{lcd_5 =1;}                //防冻
lcd_5 =1;
if(lcd_a3 & bit6)        {lcd_6 =0;}                else{lcd_6 =1;}                //3g
if(lcd_a3 & bit1)        {lcd_7 =0;}                else{lcd_7 =1;}                //3b
if(lcd_a4 & bit6)        {lcd_8 =0;}                else{lcd_8 =1;}                //4g
if(lcd_a4 & bit1)        {lcd_9 =0;}                else{lcd_9 =1;}                //4b
if(lcd_a5 & bit6)        {lcd_10 =0;}        else{lcd_10 =1;}        //5g
if(lcd_a5 & bit1)        {lcd_11 =0;}        else{lcd_11 =1;}        //5b
//if(lcd_a)                        {lcd_12 =0;}        else{lcd_12 =1;}        //中
lcd_12 =1;
com1_ban;
com2_gao;                //com2高
com3_ban;
com4_ban;
yanshi();

com1_ban;
com2_ban;
com3_ban;
com4_ban;
if(lcd_a1 & bit4)        {lcd_1 =0;}                else{lcd_1 =1;}                //1e
if(lcd_a1 & bit2)        {lcd_2 =0;}                else{lcd_2 =1;}                //1c
if(lcd_a2 & bit4)        {lcd_3 =0;}                else{lcd_3 =1;}                //2e
if(lcd_a2 & bit2)        {lcd_4 =0;}                else{lcd_4 =1;}                //2c
//if(lcd_a)                        {lcd_5 =0;}                else{lcd_5 =1;}                //保护
lcd_5 =1;
if(lcd_a3 & bit4)        {lcd_6 =0;}                else{lcd_6 =1;}                //3e
if(lcd_a3 & bit2)        {lcd_7 =0;}                else{lcd_7 =1;}                //3c
if(lcd_a4 & bit4)        {lcd_8 =0;}                else{lcd_8 =1;}                //4e
if(lcd_a4 & bit2)        {lcd_9 =0;}                else{lcd_9 =1;}                //4c
if(lcd_a5 & bit4)        {lcd_10 =0;}        else{lcd_10 =1;}        //5e
if(lcd_a5 & bit2)        {lcd_11 =0;}        else{lcd_11 =1;}        //5c
//if(lcd_a)                        {lcd_12 =0;}        else{lcd_12 =1;}        //加热
lcd_12 =1;
com1_ban;
com2_ban;
com3_gao;                //com3高
com4_ban;
yanshi();

com1_ban;
com2_ban;
com3_ban;
com4_ban;
//if(lcd_a)                        {lcd_1 =0;}                else{lcd_1 =1;}                //室温
lcd_1 =1;
if(lcd_a1 & bit3)        {lcd_2 =0;}                else{lcd_2 =1;}                //1d
//if(lcd_a)                        {lcd_3 =0;}                else{lcd_3 =1;}                //设定摄氏度(显示)
lcd_3 =0;
if(lcd_a2 & bit3)        {lcd_4 =0;}                else{lcd_4 =1;}                //2d
//if(lcd_a){lcd_5 =0;}        else{lcd_5 =1;}                                        //无
lcd_5 =1;
//if(lcd_a)                        {lcd_6 =0;}                else{lcd_6 =1;}                //地温
lcd_6 =1;
if(lcd_a3 & bit3)        {lcd_7 =0;}                else{lcd_7 =1;}                //3d
//if(lcd_a)                        {lcd_8 =0;}                else{lcd_8 =1;}                //℃(显示)
lcd_8 =0;
if(lcd_a4 & bit3)        {lcd_9 =0;}                else{lcd_9 =1;}                //4d
//if(lcd_a)                        {lcd_10 =0;}        else{lcd_10 =1;}        //点(显示)
lcd_10 =0;
if(lcd_a5 & bit3)        {lcd_11 =0;}        else{lcd_11 =1;}        //5d
//if(lcd_a)                        {lcd_12 =0;}        else{lcd_12 =1;}                //停止
lcd_12 =1;
com1_ban;
com2_ban;
com3_ban;
com4_gao;                //com4高
yanshi();
/**************************************************/                //lcd反控
com1_ban;
com2_ban;
com3_ban;
com4_ban;
if(lcd_a1 & bit5)        {lcd_1 =1;}                else{lcd_1 =0;}                //1f
if(lcd_a1 & bit0)        {lcd_2 =1;}                else{lcd_2 =0;}                //1a
if(lcd_a2 & bit5)        {lcd_3 =1;}                else{lcd_3 =0;}                //2f
if(lcd_a2 & bit0)        {lcd_4 =1;}                else{lcd_4 =0;}                //2a
//if(lcd_a2){lcd_5 =1;}        else{lcd_5 =0;}                                        //02竖(显示)
lcd_5 =1;
if(lcd_a3 & bit5)        {lcd_6 =1;}                else{lcd_6 =0;}                //3f
if(lcd_a3 & bit0)        {lcd_7 =1;}                else{lcd_7 =0;}                //3a
if(lcd_a4 & bit5)        {lcd_8 =1;}                else{lcd_8 =0;}                //4f
if(lcd_a4 & bit0)        {lcd_9 =1;}                else{lcd_9 =0;}                //4a
if(lcd_a5 & bit5)        {lcd_10 =1;}        else{lcd_10 =0;}        //5f
if(lcd_a5 & bit0)        {lcd_11 =1;}        else{lcd_11 =0;}        //5a
//if(lcd_a)                        {lcd_12 =1;}        else{lcd_12 =0;}        //01锁定
lcd_12 =0;
com1_di;                //com1低
com2_ban;
com3_ban;
com4_ban;
yanshi();

com1_ban;
com2_ban;
com3_ban;
com4_ban;
if(lcd_a1 & bit6)        {lcd_1 =1;}                else{lcd_1 =0;}                //1g
if(lcd_a1 & bit1)        {lcd_2 =1;}                else{lcd_2 =0;}                //1b
if(lcd_a2 & bit6)        {lcd_3 =1;}                else{lcd_3 =0;}                //2g
if(lcd_a2 & bit1)        {lcd_4 =1;}                else{lcd_4 =0;}                //2b
//if(lcd_a)                        {lcd_5 =1;}                else{lcd_5 =0;}                //防冻
lcd_5 =0;
if(lcd_a3 & bit6)        {lcd_6 =1;}                else{lcd_6 =0;}                //3g
if(lcd_a3 & bit1)        {lcd_7 =1;}                else{lcd_7 =0;}                //3b
if(lcd_a4 & bit6)        {lcd_8 =1;}                else{lcd_8 =0;}                //4g
if(lcd_a4 & bit1)        {lcd_9 =1;}                else{lcd_9 =0;}                //4b
if(lcd_a5 & bit6)        {lcd_10 =1;}        else{lcd_10 =0;}        //5g
if(lcd_a5 & bit1)        {lcd_11 =1;}        else{lcd_11 =0;}        //5b
//if(lcd_a)                        {lcd_12 =1;}        else{lcd_12 =0;}        //中
lcd_12 =0;
com1_ban;
com2_di;                //com2低
com3_ban;
com4_ban;
yanshi();

com1_ban;
com2_ban;
com3_ban;
com4_ban;
if(lcd_a1 & bit4)        {lcd_1 =1;}                else{lcd_1 =0;}                //1e
if(lcd_a1 & bit2)        {lcd_2 =1;}                else{lcd_2 =0;}                //1c
if(lcd_a2 & bit4)        {lcd_3 =1;}                else{lcd_3 =0;}                //2e
if(lcd_a2 & bit2)        {lcd_4 =1;}                else{lcd_4 =0;}                //2c
//if(lcd_a)                        {lcd_5 =1;}                else{lcd_5 =0;}                //保护
lcd_5 =0;
if(lcd_a3 & bit4)        {lcd_6 =1;}                else{lcd_6 =0;}                //3e
if(lcd_a3 & bit2)        {lcd_7 =1;}                else{lcd_7 =0;}                //3c
if(lcd_a4 & bit4)        {lcd_8 =1;}                else{lcd_8 =0;}                //4e
if(lcd_a4 & bit2)        {lcd_9 =1;}                else{lcd_9 =0;}                //4c
if(lcd_a5 & bit4)        {lcd_10 =1;}        else{lcd_10 =0;}        //5e
if(lcd_a5 & bit2)        {lcd_11 =1;}        else{lcd_11 =0;}        //5c
//if(lcd_a)                        {lcd_12 =1;}        else{lcd_12 =0;}        //加热
lcd_12 =0;
com1_ban;
com2_ban;
com3_di;                //com3低
com4_ban;
yanshi();

com1_ban;
com2_ban;
com3_ban;
com4_ban;
//if(lcd_a)                        {lcd_1 =1;}                else{lcd_1 =0;}                //室温
lcd_1 =0;
if(lcd_a1 & bit3)        {lcd_2 =1;}                else{lcd_2 =0;}                //1d
//if(lcd_a)                        {lcd_3 =1;}                else{lcd_3 =0;}                //设定摄氏度(显示)
lcd_3 =1;
if(lcd_a2 & bit3)        {lcd_4 =1;}                else{lcd_4 =0;}                //2d
//if(lcd_a)                        {lcd_5 =1;}                else{lcd_5 =0;}                //无
lcd_5 =0;
//if(lcd_a)                        {lcd_6 =1;}                else{lcd_6 =0;}                //地温
lcd_6 =0;
if(lcd_a3  & bit3)        {lcd_7 =1;}                else{lcd_7 =0;}                //3d
//if(lcd_a)                        {lcd_8 =1;}                else{lcd_8 =0;}                //℃(显示)
lcd_8 =1;
if(lcd_a4 & bit3)        {lcd_9 =1;}                else{lcd_9 =0;}                //4d
//if(lcd_a)                        {lcd_10 =1;}        else{lcd_10 =0;}        //点(显示)
lcd_10 =1;
if(lcd_a5 & bit3)        {lcd_11 =1;}        else{lcd_11 =0;}        //5d
//if(lcd_a)                        {lcd_12 =1;}        else{lcd_12 =0;}        //停止
lcd_12 =0;
com1_ban;
com2_ban;
com3_ban;
com4_di;                //com4低
yanshi();

}

/**************************************************/                //温度计算
//                   ________ 2.4V---|\___ADC
//               |--|__100R__|-------|/
//     ________  |
//5v--|_ntc10k_|-|  _________
//               |-|__R5.1k__|---GND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ad__|___0b_|__差_|_1℃__*10_|
//|-10_|_0x157_|__343_|_212_|_2.1_|_21_|
//|__0_|_0x22b_|__555_|_276_|_2.8_|_28_|
//|_10_|_0x33f_|__831_|_348_|_3.5_|_35_|
//|_20_|_0x49b_|_1179_|_408_|__4__|_40_|
//|_30_|_0x633_|_1587_|_418_|_4.1_|_41_|
//|_40_|_0x7d5_|_2005_|_400_|__4__|_40_|
//|_50_|_0x965_|_2405_|_355_|_3.5_|_35_|
//|_60_|_0xac8_|_2760_|_312_|_3.1_|_31_|
//|_70_|_0xc00_|_3072_|_233_|_2.3_|_23_|
//|_80_|_0xce9_|_3305_|_178_|_1.8_|_18_|
//|_90_|_0xd9b_|_3483_|_144_|_1.4_|_14_|
//|100_|_0xe2b_|_3627_|_104_|__1__|_10_|
//|110_|_0xe93_|_3731_|_____|_____|____|

/**************************************************/
void                wendu_jisuan()                        //温度计算
{
unsigned int js_a1;
temp_a1                =0;                //温度整数
temp_a2                =0;                //温度小数
js_a1                =0;

//ntc_neibu();                        //切换到内部ntc(ad通道8)
//adc_start;                                //启动ADC
//while(!adc_eoc){;;}                //等待转换完成

js_a1                =ADCVH;
js_a1                <<=4;
js_a1                |=ADCVL>>4;

if(js_a1 <343)                //小于-10无法显示
{temp_a1                =-10;}

if(js_a1 <555)                //-1--9℃,每度2.1
        {
        js_a1                -=343;
        js_a1                *=10;                                //放大10倍
        temp_a1                =js_a1/210;                        //整数
        temp_a1                =~temp_a1;                        //取反变负数
        temp_a2                =(js_a1%210)/21;        //小数
        return;
        }

if(js_a1 <831)                        //0-9.9℃,每度2.8
        {
        js_a1                -=555;
        js_a1                *=10;                                //放大10倍
        temp_a1                =js_a1/280;                        //整数
        temp_a1                +=0;                                //补偿
        temp_a2                =(js_a1%280)/28;        //小数
        return;
        }
if(js_a1 <1179)                //10-19.9℃,每度3.5
        {
        js_a1                -=831;
        js_a1                *=10;                                //放大10倍
        temp_a1                =js_a1/350;                        //整数
        temp_a1                +=10;                                //补偿
        temp_a2                =(js_a1%350)/35;        //小数
        return;
        }
if(js_a1 <1587)                //20-29.9℃,每度4
        {
        js_a1                -=1179;
        js_a1                *=10;                                //放大10倍
        temp_a1                =js_a1/400;                        //整数
        temp_a1                +=20;                                //补偿
        temp_a2                =(js_a1%400)/40;        //小数
        return;
        }
if(js_a1 <2005)                //30-39.9℃,每度4.1
        {
        js_a1                -=1587;
        js_a1                *=10;                                //放大10倍
        temp_a1                =js_a1/410;                        //整数
        temp_a1                +=30;                                //补偿
        temp_a2                =(js_a1%410)/41;        //小数
        return;
        }
if(js_a1 <2405)                //40-49.9℃,每度4
        {
        js_a1                -=2005;
        js_a1                *=10;                                //放大10倍
        temp_a1                =js_a1/400;                        //整数
        temp_a1                +=40;                                //补偿
        temp_a2                =(js_a1%400)/40;        //小数
        return;
        }
if(js_a1 <2760)                //50-59.9℃,每度3.5
        {
        js_a1                -=2405;
        js_a1                *=10;                                //放大10倍
        temp_a1                =js_a1/350;                        //整数
        temp_a1                +=50;                                //补偿
        temp_a2                =(js_a1%350)/35;        //小数
        return;
        }
if(js_a1 <3072)                //60-69.9℃,每度3.1
        {
        js_a1                -=2760;
        js_a1                *=10;                                //放大10倍
        temp_a1                =js_a1/310;                        //整数
        temp_a1                +=60;                                //补偿
        temp_a2                =(js_a1%310)/31;        //小数
        return;
        }
if(js_a1 <3305)                //70-79.9℃,每度2.3
        {
        js_a1                -=3072;
        js_a1                *=10;                                //放大10倍
        temp_a1                =js_a1/230;                        //整数
        temp_a1                +=70;                                //补偿
        temp_a2                =(js_a1%230)/23;        //小数
        return;
        }
if(js_a1 <3483)                //80-89.9℃,每度1.8
        {
        js_a1                -=3305;
        js_a1                *=10;                                //放大10倍
        temp_a1                =js_a1/180;                        //整数
        temp_a1                +=80;                                //补偿
        temp_a2                =(js_a1%180)/18;        //小数
        return;
        }
if(js_a1 <3627)                //90-99.9℃,每度1.4
        {
        js_a1                -=3483;
        js_a1                *=10;                                //放大10倍
        temp_a1                =js_a1/140;                        //整数
        temp_a1                +=90;                                //补偿
        temp_a2                =(js_a1%140)/14;        //小数
        return;
        }
if(js_a1 >=3627)                //大于100℃无法显示
        {
        temp_a1                =100;
        temp_a2                =0;
        }

}
/**************************************************/                //内部ntc
void                ntc_neibu()                //ntc内部(ad通道8)
{
ADCCON                =bit7+bit3;
ADCCFG0                =0;
ADCCFG1                =bit0;

//sfr   OPREG   = 0XFF;        //参考电压
OPREG                |=bit7;                //参考电压2.4v

adc_start;                                //启动ADC
while(!adc_eoc){;;}                //等待转换完成

}
/**************************************************/
void                lcd_jisuan()                //lcd计算
{
lcd_a1                =biao[xs_a2 >>4];
lcd_a2                =biao[xs_a2 &0x0f];

if(temp_a1<0)                //0℃以下
        {
        if(temp_a1<-9)                //-9℃以下显示-Er
                {
                lcd_a3                =biao[16];
                lcd_a4                =biao[17];
                lcd_a5                =biao[18];
                return;
                }
        lcd_a3                =biao[16];                //-号
        lcd_a4                =biao[~temp_a1];
        lcd_a5                =biao[temp_a2];
        return;
        }
if(temp_a1 >99)                //100℃以上显示Err
        {
        lcd_a3                =biao[17];
        lcd_a4                =biao[18];
        lcd_a5                =biao[18];
        return;
        }
lcd_a3                =biao[temp_a1/10];
lcd_a4                =biao[temp_a1%10];
lcd_a5                =biao[temp_a2];

}
/**************************************************/
void                yanshi()                        //延时
{
unsigned        char x,y;

for(x=100;x>0;x--)
        for(y=60;y>0;y--);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