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赛元的超高速8051怎么实现的?

楼主(2021-09-22):
这里不讨论赛元的8051速度是不是能称超高速,实际比它快的51多了去了,主要是它DATASHEET里一直声称相同频率下比其它1T的8051快一倍,这是怎么达到的?思来想去,要么内核实际工作在内部倍频的频率上,要么就是指令周期变了,比如使用了251内核,但再想想又不对,如果内核实际频率再翻一倍那FLASH速度会跟不上必须插入等待周期,这样实际效率明显高不到一倍,而使用了更高级别的内核没有理由不公开扩展指令集,至少是个卖点吧,而且很多时序要求高的设计要事先规划计算好每条指令的周期,指令周期数与常规1T内核不同也应该作为重要参数公开,但怎么也找不到关于内核或指令集的更详细资料。
最后,还有一个可能,这也是我最失望的,就是SOC吹个牛而已实际跟其他1T的51没区别,反正做小家电和玩具的基本上也不在乎这些。现在项目在选型阶段,没时间买个片子编个程序实际跑跑看,所以希望有实际测试过或了解情况的朋友帮我解惑,谢谢!

网友A:
看手册的人当真了而已

@NJZR :吹牛不上税,连指令执行表都没有,你信吗
不会吧,这还真敢吹?如果真是吹牛这种企业的产品还是躲远点为好,谁知道它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吹的啊^_^

网友:
1T指的是NOP指令的周期,其它指令不一定都是1T,不同厂家不同型号的不同指令都是不一样的。

您说的是具体指令的周期数,本来51的不同指令周期数就不同,一般从1周期到5周期。而1T指的是振荡周期与指令周期的比例,最早传统的51是12个振荡周期=1指令周期,也就是12T的内核,就是您说的NOP指令其实也需要12个振荡周期,现在的1T内核1振荡周期=1指令周期,所以我才对赛元号称比其它1T内核快1倍产生疑问。

网友B:
你可以看它的汇编指令的周期数。

问题是他根本就没有指令集的资料,其它外设介绍得倒是很详细但关于内核就是我比人家快一倍

楼主:
感谢楼上几位的回复,其实我现在有个项目需要60MIPS以上的性能,如果赛元真的能快一倍那么它三十几M的主频就可以满足要求了,目前已经有可用的MCU了,只是一直想搞清楚赛元究竟是个啥。

网友C:
赛元能比100MHZ的C8051F360快吗?

@NJZR :32MHz要能跑出60MIPS那是超标量结构,51不是。 32MHz 最多也只能到32MIPS。
就算真的比其他同频1T8051快一倍,比它更快的MCU也不是希奇东西,主要是我想证实一下它是不是吹牛,假如它真的在32M主频下能跑出60MIPS的效果那我目前的项目就可以考虑采用了,如果是吹牛那就算了

楼主:
联系上赛元的技术支持了,得到的答复是指令集不能公开,这事的讨论就到这里吧,答案大家各自猜测,LZ不用你的还不行吗,彻底服了。
最后,再次感谢楼上所有朋友的热情参与!

网友A:
公开怕打脸吧

网友D:
但是公平的说,他家手册支持、工具什么的都是很完善的,比其他家的51强多了,这个没有用过不做评论

网友E:
找赛元要过指令集,SC95F系列确实比其他1T指令要快得多。指令周期比STC8稍快,是目前最快的1T 51。
执行完全部111条指令,SC95F指令周期数为140(或166,跳转时);STC8指令周期数为152(或173,跳转时);C8051F指令周期数为239(或252,跳转时);新塘1T指令周期数为350(是所有1T 51中最慢的,比2T 51还慢)。中颖1T 51指令周期数为331(或375,跳转时),也是比较慢。

谢谢,你的这个数据对我是很重要的参考。其实我也不是说赛元好或者不好,只是出于理科头脑的思维模式,他自己说好要有好依据,而且任何MCU没听说过指令集是需要保密的,所以难免让人感觉里面有点不可细说的东西。

网友E:
赛元SC95F还有MDU,这也是比较有意思的。
按指令周期算,SC95F比C8051F快0.7倍,比新塘N76E快1.5倍,比中颖1T51快1.4倍,比STC12快1.4倍,比STC15W快1倍,与STC8速度相当,比MEGAWIN 1T51快1.4倍,比AT89LP快0.8倍,比HC89快0.7倍。

网友E:
执行完111条指令,SC91F指令周期数为283,SC92F指令周期数为331(或357,跳转时)。

楼主:
引用 网友E:
赛元SC95F还有MDU,这也是比较有意思的。
按指令周期算,SC95F比C8051F快0.7倍,比新塘N76E快1.5倍,比中颖 ...

您这个数据如果靠谱那我认为总体上赛元还是比较快的1T内核,但我真正关心的其实只是几条指令,比如说SWAP、XCHD等指令,在上述几种内核里最快的1周期,最慢的要5周期,如果程序里最关键的指令序列或循环结构里这些指令出现很多那实际执行时间将可能会有3-4倍的巨大差异。

网友F:
虽然都是51内核,毕竟每家的实现都不同
早期Intel 12T指令中,指令周期不是1的一些运算,记为12T*n
在后来的1T指令单片机中,执行时间不一定是1T*n,而是1T*x
x>=n, 打了折扣的
个人推测,所谓的指令集不能公开,也就是这方面的内容不能公开

网友F:
引用 网友F:
虽然都是51内核,毕竟每家的实现都不同
早期Intel 12T指令中,指令周期不是1的一些运算,记为12T*n
在后来 ...

现在51的发展情况,是往x<=n 的方向
不同的x ,代表不同的性能,这个还是可以比较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您这个数据如果靠谱那我认为总体上赛元还是比较快的1T内核,但我真正关心的其实只是几条指令,比如说SWAP ...

除下面指令,其他全是一周期。

@NJZR :不是
谢谢,您是赛元的人吗?看起来还不错哎,但我还是没搞懂有啥好保密的,您这贴出来不也就等于公开了嘛

网友G:
传统51是流水线构架,外设和ROM,RAM都公用一条总线,cpu从ROM读取指令,然后根据指令发送命令给外设,外设在返回结果给cpu,现在高速单片机都是有几条总线,CPU和ROM,RAM都有专用总线,然后外设又用一条总线,有的外设慢的还会单独设一条专线,就好比以前出城就一条路,现在修了几条路,你走你的我走我的,相对而言效率要快很多

网友H:
8位单片机销售,应用于消费品,玩家,LED市场,有需要的请联系企鹅1 2 9 77 9 2 3 2 7

网友I(2021-11-26):
我们是单片机芯片原厂 且提供技术支持欢迎联系 小彭186767033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