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干货] 聚氨酯灌封胶工艺解析

楼主(2021-09-22):
聚氨酯灌封胶,又叫PU灌封胶,具有硬度低, 强度适中, 弹性好, 耐水, 防霉菌, 防震, 透明, 有优良的电绝缘性和难燃性等特点,对电器元件无腐蚀, 对钢、铝、铜、锡等金属, 以及橡胶、塑料、木质等材料有较强的粘接性能。

其主要成分是多本二异氰酸酯和聚醚多元醇在催化剂(三乙烯二胺)存在的情况下交联固化,形成高聚物,聚氨酯胶具有较好的粘结性能、绝缘性能和耐候性能,他的硬度可以通过调整二异氰酸酯和聚醚多元醇的含量来改变。

工艺解析
1、 预热:被浇注器件请于60-80℃烘1~2小时,除去器件湿气;
2、 混合:按比例称量 A、B 料, 顺时针(或逆时针)同方向搅拌 2~3 分钟,尽量减少搅入空气,注意容器底部、边缘部也要搅拌均匀,否则会有局部不固化现象。
3、 脱泡:对于灌封表面要求光洁无气泡,混合料应抽真空(≤-0.1Mpa)可顺利脱去气泡,采用机械计量混合灌封者,省略步骤 2、3。
4、 浇注:将混合料浇入器件中,器件结构复杂、体积大者,应分次浇注,浇注气泡可用热风枪等吹扫,可消除表面浮泡。
5、 固化:48~72h/ 23℃ 或 3~4h/ 60℃可固化,温度低应酌情延长固化时间;
6、 水分、湿气会造成固化气泡,操作环境建议控制在 23±5℃,相对湿度<70%。

因为聚氨酯灌封胶卓越的性能,应用的领域也非常的广泛,能应用于新能源、医疗器械、航空航天、船舶制造、军工电子、汽车电子、仪器仪表、电工电气等行业领域。聚氨酯灌封胶质量如何?就目前来说,使用绿色环保的原材料,对环境的污染比较低,安全又可靠。

网友A:
自己灌的没有用其他设备,就是拿一个电动机搅拌,但是有些老是有气泡,要怎么优化下工艺?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灌的没有用其他设备,就是拿一个电动机搅拌,但是有些老是有气泡,要怎么优化下工艺?谢谢
...

产生气泡的原因有很多,有可能是混合搅拌时带入的气泡,也有可能是空气湿度大产品吸了潮气,还有可能是固化过程中速度过快、胶水固化收缩率大、胶水中溶剂或增塑剂过多等等,先要找出产生气泡的原因才好解决问题